哪位有能看的直播APP?

楼主(2024-05-11):
坛子里下了我的电视,看了一段时间不能看了,昨天下了个家家乐还是不行,过两天老丈人要来家住了,请各位推荐个APP。谢谢!!!!

网友:
短时间看的话直接下正规平台APP续费1个月就可以了,长期用的话各省有线卫视有专用APP,和有线电视一样续费就可以了,年费200!

网友A:
下个“央视频”就很好,除了央视主要频道还有很多省台。都是直播,有的节目还能回看。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还是老老实实交钱,用广电的电视机顶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央视频”就很好,除了央视主要频道还有很多省台。都是直播,有的节目还能回看。 ...

央视频装的有啊,怎么找不到直播?

网友:
火星直播改了现在的飞沙app

网友:
现在还有人看电视频道?去看神剧和广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留下邮件

您好谢谢了nmgygs@163.com

网友:
下个星空挺好的,不付费,就有广告台,不影响收看

网友:
现在除了老人,估计没啥人看电视了

网友:
我看电视平时也就看个体育频道的直播,其它基本不看了

网友:
央视频没有直播的,我装过,后面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央视频装的有啊,怎么找不到直播?

见首页最下面一排,点击“电视”,最上面出现“CCTV” 和“卫视”还有4K,"CCTV"包括4K,8K CCTV1,2,4,7,9,11,12,13,14,15,16,17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VIP,“卫视”有25个省级卫视台。我是用手机下载,投屏或者镜像在电视上看,我的电视不是智能的。

楼主:
bg6ian@163.com  谢谢!!!

网友:
用KODI,安装电视直播插件,添加对应的IPTV源(移动  电信),可以看直播并且因为是对应自己网络的源所以秒换台不卡顿。
我是移动的宽带,用过很流畅的,里面大部分省台和央视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了nmgygs@163.com

以转,注意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转,注意查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