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纬50Ah磷酸铁锂电池,测内阻

楼主(2024-05-11):
2021年买的四块亿纬50Ah磷酸铁锂电池,当年的记录。

用YR1035测得交流内阻约0.36mΩ。

交流内阻反映了电极总面积。同批次电池对比,可快速判断哪块不良。同一块电池历史对比,可判断老化程度。
但交流内阻不代表真实放电能力。曾将7号碱性电池用小马达放电到0V后,测得交流内阻为一百多mΩ,和新电池区别不大,但此时已无带载能力。
大电流放电时,不同电流下的电压变化,才对应电池的直流内阻。手边有电子负载,可实现按指定时间切换两个电流值,便一试。

一开始,测带载10秒后电压、断开负载时电压,电压差除以电流。
依次测了放电电流1~60A的情形。最后又测了个10A,是想看看大电流放电后的变化。

电池1
电流 A
空载电压 V
带载10秒电压 V
内阻 mΩ
1
3.334
3.332
2.0
10
3.326
3.302
2.4
20
3.311
3.263
2.4
30
3.303
3.231
2.4
40
3.297
3.200
2.4
50
3.294
3.173
2.4
60
3.289
3.144
2.4
10
3.305
3.281
2.4

电池2
电流 A
空载电压 V
带载10秒电压 V
内阻 mΩ
1
3.333
3.330
3.0
10
3.324
3.300
2.4
20
3.312
3.264
2.4
30
3.304
3.231
2.4
40
3.294
3.197
2.4
50
3.289
3.167
2.4
60
3.284
3.138
2.4
10
3.304
3.279
2.5

电池3
电流 A
空载电压 V
带载10秒电压 V
内阻 mΩ
1
3.334
3.331
3.0
10
3.321
3.295
2.6
20
3.313
3.261
2.6
30
3.305
3.227
2.6
40
3.297
3.194
2.6
50
3.295
3.165
2.6
60
3.288
3.130
2.6
10
3.308
3.282
2.6

电池4
电流 A
空载电压 V
带载10秒电压 V
内阻 mΩ
1
3.305
3.302
3.0
10
3.290
3.260
3.0
20
3.277
3.216
3.1
30
3.274
3.181
3.1
40
3.269
3.144
3.1
50
3.265
3.107
3.2
60
3.261
3.071
3.2
10
3.279
3.249
3.0

其实不太对。断开负载后电压会上升,慢了几秒钟,读数便可能上浮了几十mV,这样计算出的直流内阻会偏大。

正确方法是选两个相近的电流点来测压差。
这里选用1|6A,5|15A,25|35A,45|55A,即50Ah的0.1C~1C几种倍率的放电情况。
每对值中的两个电流以1秒交替,放电数秒后两个电压稳定了才读数。隔几秒,读一对数据,共记录4对。最后又测一次小电流,亦是为了看看大电流放电后的变化。

电池1
电流 A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1
3.328
3.326
3.324
3.324
6
3.310
3.308
3.306
3.306
3.6
3.6
3.6
3.6
5
3.308
3.304
3.301
3.299
15
3.273
3.268
3.265
3.263
3.5
3.6
3.6
3.6
25
3.225
3.216
3.212
3.209
35
3.188
3.180
3.176
3.173
3.7
3.6
3.6
3.6
45
3.142
3.135
3.131
3.129
55
3.106
3.099
3.096
3.094
3.6
3.6
3.5
3.5
1
3.309
3.309
3.309
3.309
6
3.292
3.292
3.292
3.292
3.4
3.4
3.4
3.4

数据这么看,例如25∣35A这一对电流,
第一次测得3.225V∣3.188V,计算得3.7mΩ。
第二次测得3.216V∣3.180V,计算得3.6mΩ。
第三次测得3.212V∣3.176V,计算得3.6mΩ。
第四次测得3.209V∣3.173V,计算得3.6mΩ。

电池2
电流 A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1
3.310
3.310
3.310
3.310
6
3.298
3.298
3.298
3.298
2.4
2.4
2.4
2.4
5
3.304
3.301
3.299
3.297
15
3.281
3.277
3.275
3.273
2.3
2.4
2.4
2.4
25
3.235
3.233
3.232
3.231
35
3.212
3.210
3.209
3.208
2.3
2.3
2.3
2.3
45
3.187
3.178
3.176
3.173
55
3.165
3.155
3.152
3.150
2.2
2.3
2.4
2.3
1
3.310
3.310
3.310
3.310
6
3.298
3.298
3.298
3.298
2.4
2.4
2.4
2.4

电池3
电流 A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1
3.330
3.328
3.327
3.326
6
3.318
3.316
3.315
3.314
2.4
2.4
2.4
2.4
5
3.312
3.308
3.305
3.301
15
3.288
3.284
3.282
3.278
2.4
2.4
2.3
2.3
25
3.252
3.245
3.240
3.237
35
3.228
3.221
3.217
3.214
2.4
2.4
2.3
2.3
45
3.196
3.184
3.180
3.177
55
3.172
3.160
3.156
3.154
2.4
2.4
2.4
2.3
1
3.301
3.303
3.305
3.305
6
3.290
3.292
3.294
3.294
2.2
2.2
2.2
2.2

电池4
电流 A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电压 V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内阻 mΩ
1
3.297
3.295
3.293
3.292
6
3.285
3.284
3.282
3.281
2.4
2.2
2.2
2.2
5
3.281
3.276
3.274
3.272
15
3.259
3.254
3.252
3.250
2.2
2.2
2.2
2.2
25
3.224
3.217
3.213
3.210
35
3.201
3.194
3.191
3.188
2.3
2.3
2.2
2.2
45
3.161
3.157
3.155
3.154
55
3.138
3.135
3.133
3.132
2.3
2.2
2.2
2.2
1
3.270
3.272
3.273
3.274
6
3.260
3.261
3.262
3.264
2.0
2.2
2.2
2.0

可见电池1的直流内阻约3.6mΩ,电池2、3、4的直流内阻2.2~2.4mΩ,不同放电电流条件下区别不大。

与起初「不太对」的方法相比,测得的结果差别不大。可见手动测试,动作快一点,也可以的。

不过,「不太对的方法」下测得电池1内阻2.4mΩ、电池4内阻3.2mΩ,和「正确方法」测得的电池1、电池4的结果相反。
检查过了,两块电池没混淆。可能是一开始用「不太对的方法」时,尚未熟练,读数时机不一致。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试很有意思,我看完了,觉得受益匪浅,毕竟我没有进行过这些测试;特别说明一个观点:7号碱性电池用小马达放电到0V后,测得交流内阻为一百多mΩ,和新电池区别不大,但此时已无带载能力;就是这个不能和充电电池做对比,因为充电电池在多次使用后,或者说多次充放电后,电池内阻会逐渐增大的,这就是判断电池是否可以继续使用的条件吧。

网友:
这电池是用来干啥用的

网友:
这电池不便宜,最近买了一块所谓的特斯拉4680充电宝,真好用

网友:
这大单体比较猛

网友:
太厉害了,想问问这个电池我用来做电动车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
这电池已经很均衡了,喜欢。

网友(2024-06-25):
做电动车电池太好啦,续航可以150公里。

网友(2025-05-14):
这大单体太牛了,还是全新的。我买的所谓全新到手发现其实是拆机的,标称30多ah实测20多ah,内阻0.9-1mR。发现上当后还没发退(快递不收个人电池),吃了苍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