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入了永速风扇,铝合金扇叶,还有个DC/BATT插座疑问

楼主(2024-05-11):
去年天马的车没有赶上,今年看到出新品了,群友们也测了这个风扇,一档很省电,刚好自己有好几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改装一下,可以给它供电,心动了。
买的是那个110大洋的遥控板,特意选的铝合金的风叶,以为比塑料的好,收到货看到就后悔了!

一片叶子就用了3个螺丝,5片叶子就用了15个螺丝!

主要的疑问就是这个电路板上那个插座,一个电池,一个是dc,默认发过来,也是插在电池上的,

稍微跑了一下电路,看到两个插座是共负极,电池插座是经过了两个二极管,但是dc插座不经过二极管,直接走电路板最右侧到最上面去了,这个全黑的电路板,打手电也不透光,太难找了,看了半天也看不懂!这个版本插电源它那个显示屏也是不亮的,要按一下待机键才亮,所以我也懒得管了,还是默认插在那个bat插座上。

楼主:
还有那个摇头电机的ac端子测的是交流12伏,看样子用20伏的电池包供电应该没问题,下次有空了再试试

网友:
我也买的这个顶配,插dc电源的时候是否会给电池包充电?目测不会充电哈!我还想把电池放到主板旁边(空间很大),我直接插上笔记本19v(3.4A)电源用了一分钟摇头芯片就挂掉了。

网友A:
没想到大家对电扇这么有热情,感觉现在很少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大家对电扇这么有热情,感觉现在很少能用到

空调房里里用电扇才是最舒服的

网友:
我关心的是这个风量到底大不大,这铝片也没有加强筋,受力肯定不行,软啪啪的。之前有个网友也发图上来,5叶塑料,感觉那个扇叶的磨具做的好差,一道一道的印子。

网友:
这种扇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塑胶老化后铝片有可能会飞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摇头电机的ac端子测的是交流12伏,看样子用20伏的电池包供电应该没问题,下次有空了再试试 ...

19V笔记本电源直接挂掉了摇头芯片(马云家居然没有卖),还好售后很好给发了新主板。

网友:
加个12v电池很不错哦

网友:
那里有110块的,pm看看谢谢

网友:
塑料更省电吧

网友:
不如收个80年代老货的风扇叶换上

网友:
我也入了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风扇最蛋疼的是没有自然风睡眠风模式

网友:
摇头电机是12v的,电压高了驱动芯片要承受更大的功率,容易烧坏,遥控版的最好不要用超过15v电压。

网友:
为啥会后悔?

网友:
不错啊。就是坏了后扔的节奏。

网友:
价格够实惠

网友:
改好正好夏天用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
毕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