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u盘不识别,谁有维修方法,上面有两个元件是不是电感

楼主(2024-05-11):
不识别。上面两个是电感还是啥啊,看不出来

网友A:
无法修复,闪迪都是自家主控,弄不了,抬走,装盒,下一位(我有同款,这玩意是真的整不了,那个就是外面捡的被踩扁了,然后芯片没坏,芯片精灵也测不出来什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987-1-1.html

网友B:
和这金士顿一类吧,5年保,过5年扔。

网友B:
还是坛友做的U盘耐用,坏了也可以搬板吧。。。

网友C:
黑胶体啊,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胶体啊,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其实黑胶体挺好,一金属壳,挂钥匙链上非常好用,又不怕水,就是芯片质量一般,一般量产失败的话就基本玩完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黑胶体挺好,一金属壳,挂钥匙链上非常好用,又不怕水,就是芯片质量一般,一般量产失败的话就基本玩 ...

一直搞不懂把U盘挂钥匙扣上的是咋想的...

-------------------------

网友E:
和TF卡同样坏了没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修复,闪迪都是自家主控,弄不了,抬走,装盒,下一位(我有同款,这玩意是真的整不了,那个就是外面捡 ...

我是想要里面数据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这金士顿一类吧,5年保,过5年扔。

2年坏,这是第2个2年坏。无征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坛友做的U盘耐用,坏了也可以搬板吧。。。

我要里面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胶体啊,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数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黑胶体挺好,一金属壳,挂钥匙链上非常好用,又不怕水,就是芯片质量一般,一般量产失败的话就基本玩 ...

不是量产,要里面数据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TF卡同样坏了没治

挠头,热,我不知道这个是啥,想修,保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里面数据类

有一贴关于sd卡挂了,用细如发丝的线修复保存里面内容的帖子。你找找,或许有用,当然你的动手能力强才行!

网友C:
谁让你把重要数据放U盘里的???

------------------------------

网友F:
这种黑胶盘坏了连做专业数据恢复的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黑胶盘坏了连做专业数据恢复的都没办法。

有是有 用PC3000测试架可以搞 就是价格值不值得

网友:
花大价钱可以搞,见过有人刮开飞线保数据,估计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让你把重要数据放U盘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