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438BS和6438SN主控emmc U盘简单对比

楼主(2024-05-11):
最近折腾了一些闪迪工业级emmc颗粒,贴成U盘玩玩,由于容量不大都是8G,所以没必要上NS1081,整了几个USB2.0方案的板子。两年前也买过几个安国AU6438BS主控的板子没用完,而现在某宝基本都是6438SN的板子,刚好趁这个机会做一下对比。

贴好之后的样子

一共贴了四片,都是用全新的闪迪8G工业级宽温颗粒,AU6438BS和6438SN各两片,两个主控最大的区别就是晶振外置和内置。

贴的时候不小心把晶振搞断了,重新买了个12M的装上。。

简单跑个圈,上图是AU6438BS主控速度

上图为6438SN主控速度

上图为两个U盘同时跑圈速度对比。经测试发现emmc相同的情况下还是老款AU6438BS的读写速度更快,30M左右,而6438SN读写速度只有20M左右,四个U盘都做了测试,结果相同。
说明老款安国AU6438BS外置晶振款的性能更好,而且新款主控丝印只有6438SN,没有安国的丝印,不确定还是不是安国的主控。
顺便把之前双贴64G三星emmc的NS1081也跑个圈看看速度(这个主控不建议跑圈,温度很高容易失败)

总结:虽然6438都是USB2.0,还是建议买AU6438BS外置晶振主控板,读写速度更快。

网友A:
问题是我想买现在买不到AU6438BS了吧,有货的也是价格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想买现在买不到AU6438BS了吧,有货的也是价格离谱

某宝好像有6块多的,之前是4块多

网友:
还有两个碎屏的手机在吃灰的撸过...

--------------------------

网友B:
好的 感谢楼主分享哈
不过好像很难买的到了

网友C:
用红包买了10片三星KLM8G1GETF-B041 8G EMMC,贴到了在力创打的GL823K读卡器板子上,读20写15速度也可以。

网友:
有对比,才会分出好坏!!!

网友:
BRR-2P4S-5200S电池拆解

网友D:
2.0 这速度可以了
跑完圈 主控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 这速度可以了
跑完圈 主控烫吗?

不烫,温度可以接受,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楼主分享哈
不过好像很难买的到了

还有个别商家在卖,邮费贵一点

网友:
国AU6438BS和6438SN主

网友:
这个闪存和早起的智能机闪存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想买现在买不到AU6438BS了吧,有货的也是价格离谱

我这边可能还有30PCS,你要要帮你留着。。。。

网友:
用风枪焊的芯片还是用,加热台

网友:
你这个NS1081双贴速度真不错,和颗粒有关?还是固件版本问题?
我以前有个写和读只有70/13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红包买了10片三星KLM8G1GETF-B041 8G EMMC,贴到了在力创打的GL823K读卡器板子上,读20写15速度也可以。 ...

我X,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