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款白板笔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4-05-11):
无意中得到一只白板笔,具体从哪来的我也搞不清除了,后来拿到车间去用,发现这个笔要比之前用的都好。

之前用的有白雪和得力,还有一些其他的。本来我们只是在玻璃上记录当天的生产产品数量,用的频率不高。
一只笔可以用几个月。所以才能体现出这只笔的优点,之前用的那些笔写上之后3-4天不擦再擦就很难擦干净。
这只笔不一样,写完之后无论是当时还是7-8天之后擦都很好擦,一擦就很干净,发现了这个优点就在拼多多
淘宝上找,都没找到和这个一样的。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款笔的,都是在哪里买的。
条码可以扫到的信息,慈溪市观海卫诚光文具厂    白板笔  C-218 品牌 MOLAKE

网友A:
晨光的白板笔可以啊,难道很难找吗?

网友B:
有量的话直接联系厂家批发呗

网友C:
直接打公司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网店呗...

-------------------------------

网友D:
这才是真实用户体验,有些白板笔时间长点很难擦,以为都这样,得加大力度擦。既然都找到生产厂家了,直接电话问厂家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的话直接联系厂家批发呗

没有量,一年最多用3-4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晨光的白板笔可以啊,难道很难找吗?

以前应该用过晨光的,效果肯定没有这个好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公司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网店呗...



应该是规模不大的厂,没有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真实用户体验,有些白板笔时间长点很难擦,以为都这样,得加大力度擦。既然都找到生产厂家了,直接电 ...

没查到电话

网友:
很难擦???怎么可能我一般都是酒精擦非常干净

网友E:
是不是水性的白板笔在玻璃上写字容易擦除?

网友:
加水或者酒精擦

网友:
应该是水性的好擦,油性的要用酒精

网友:
用酒精一般都可擦掉

网友F:
很难擦掉的是记号笔。白板笔的印记很容易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水性的白板笔在玻璃上写字容易擦除?

之前用的得力白雪写完过几天都不好擦,只有这支写完一周后都好擦,同样的一块玻璃不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难擦掉的是记号笔。白板笔的印记很容易擦掉

白板笔写完一周之后再擦就不那么容易擦干净了。当时就擦可以。

网友:
应该是出口型的,用料肯定比国内的好

网友:
这个蹭一下是不是就掉了   反正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