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叮咚门铃接收器想改成zigbee的,不知道几个芯片的定义,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4-05-11):
咸鱼收的叮咚门铃接收器,原装是433m的频率,正好手头有zigbee的模块,想把这个模块嫁接上去,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上半部分是电源,输出5v。
1号框内是HW3023  ASK/OOK接收芯片,工作在433m。
2号框内是ES7P001  8位mcu。
3号框内是wtn6170多功能低功耗高性能的cmos语音芯片。
目前已知情况如下:接收芯片的第5脚为信号输出,直通了mcu芯片的第5脚,然后由mcu控制wtn6170芯片播放声音。不知道是否可以跳过接收芯片,直接给mcu一个信号来实现改造。关键是给mcu是个什么信号?上拉或下拉信号可以吗?上拉的话电压需要多少v?zigbee模块输出信号为3.3v电压

楼主:
这个是zigbee模块,3.3v供电,输出信号是3.3v电压

这个是mcu的第五脚说明。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门铃按钮触发的时候 送到MCU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门铃按钮触发的时候 送到MCU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呀,有就好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呀,有就好办了

用个LED指示灯,看看是闪烁类型的,还是常亮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LED指示灯,看看是闪烁类型的,还是常亮类型的

关键是我没有主机,没法给接收机信号

楼主:
反正是要啥没啥,只有一台万用表。

网友C:
先拆3023,MCU5脚手工输入。

网友:
我也有个,闲置了,主要是不会动手就没有用了。

网友:
闲置了,主要是不会动手就没有用了。

楼主:
原来一直用网关做门铃接收器的,但网关是wifi接入网络的,有时候会离线,不是很稳定,所以打算搞一个zigbee的门铃接收器,这样就不用担心离线了。

楼主:
hw3023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

数字接口与DO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3023,MCU5脚手工输入。

不知道3023是输出个啥信号,mcu第五脚手工输入信号怎么实施呢?是直接输入电压信号吗?从几v开始呢?

网友:
主要是MCU.

网友:
前排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3023是输出个啥信号,mcu第五脚手工输入信号怎么实施呢?是直接输入电压信号吗?从几v开始呢? ...

测一下5脚待机电平,输一个反相的信号,看看后面响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5脚待机电平,输一个反相的信号,看看后面响不响?

下午试试看,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393-1-1.html

楼主:
刚才用表量了一下mcu的各脚位电压:第2、4脚为供电脚;第5脚,即hw3023的输出脚待机状态下电压为0.4到0.8v之间浮动。第1、7、8脚位分别对应着接收器侧边的音乐选择、配对、音量的按钮,待机状态下有5v的电压,按下按钮是电压下拉;mcu的第6脚连着wtn6170的第2脚,电压也是5v,应该就是mcu的输出脚了;剩下的第3脚上无电压,也没找到去往哪里。

网友:
能读取吗

网友:
查一下 芯片手册 功能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