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剪线的新国标飞利浦电源插座SPB4331WA/93,看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2024-05-11):
看中的是有2个USB+1个C口的快充,做工看应该还可以,充电板没有看到有烧坏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捡漏!

网友:
看着还行啊,看多少钱买了。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有车吗?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错,换线就能解决了,测试一下。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USB能正常输出的话,应该可以有。

网友:
这板子看着挺有料,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 外面的线看着也比较粗

网友:
还起来可以 但也要 和价格 匹配

网友:
配条新线又焕然一新

网友:
这个开关,是按那个灰色的东西?以前的飞利浦新国标插板,那个二插孔 不和 三插的地线 在一条直线上,会突出半厘米

网友:
铜排比以前的差了

网友:
lengon,良工代工啊

网友:
这好插座,要配根质量好电源线

网友:
全新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玩意看着还可以啊,什么价?还有车么

网友:
不知道好好的为啥要剪掉

网友:
焊工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