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C3379+N28开卡报错 Error Code 29 Fail

楼主(2024-05-11):
如图,有谁开过N28

网友:
没有整过,N28上安国吧

网友A:
换一个工具。昨天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工具。昨天才开的

用哪个版本,只有一个能识别,其他版本都不识别。还有你的板子有跳线吗,我这个没跳线

网友:
ERR29是DQS报错,一般来讲加焊一下就行,加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Flash出事儿了,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个版本,只有一个能识别,其他版本都不识别。还有你的板子有跳线吗,我这个没跳线 ...

楼主:
这个版本我识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我识别不了

板子一样吗?是不是没焊接好哦

网友B:
用24版的工具,不过这个工具一芯官网还没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4版的工具,不过这个工具一芯官网还没放出…

没放出哪里去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一样吗?是不是没焊接好哦

板子不一样,有点怀疑是没焊好,但是另一个软件为什么能识别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不一样,有点怀疑是没焊好,但是另一个软件为什么能识别出来呢

全盘扫描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扫描低格试试

点开始就直接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开始就直接报错

换个接口,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A:
换这个版型也开不出,不知道你开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版型也开不出,不知道你开出来了吗?

开不出来,放在测试架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