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原创DIY直流可调大功率电烙铁70w

楼主(2024-05-11):
纯原创大功率直流调压电烙铁,给开关电源TL431,取样下拉加了可调电位器,原来用上拉改,怕电位器万一接触不良,会烧开关电源,这样完美调电烙铁温度,电压12到19v,12v电压能满足日常焊接,完全能焊各种大小焊点,18v太高什么都能化锡,效果不错,比936焊台稳定可靠,重量轻

网友:
不管调啥都是功率大小的问题

网友:
你是学新闻学的吧,标题buff点满对吧,一看挺唬人,
进来一看笔记本电源调电压驱动936?

网友:
贴片电阻包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菜936了解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5-1-1.html

做了一个直流运放的,容易受开关电源干扰,感觉直流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直流运放的,容易受开关电源干扰,感觉直流比较好

关键是要能调温和恒温,你通过调压的方式是没办法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能调温和恒温,你通过调压的方式是没办法恒温的

直流电压稳定,也就相当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能调温和恒温,你通过调压的方式是没办法恒温的

调压电压一直就那么多,没必要什么恒温,普通220v电烙铁一样不恒温,一样用的

网友:
利用感温热电阻变化控制电压岂不是完美

网友:
开关电源长时间用会发热。。。正规焊台都是铁牛的。DIY的烙铁玩玩,用的不多,

网友B:
为什么白光N453的烙铁耐用,就一根瓷发热芯子,不摔可能用不坏,越简单越耐用,对比那些功能多,什么正点原子什么的,那些真能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白光N453的烙铁耐用,就一根瓷发热芯子,不摔可能用不坏,越简单越耐用,对比那些功能多,什么正点原 ...

不坏的原因是,烙铁发热丝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白光N453的烙铁耐用,就一根瓷发热芯子,不摔可能用不坏,越简单越耐用,对比那些功能多,什么正点原 ...

因为发热丝很出粗,电压有低所以不会坏

网友C:
这是直接显示的电压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接显示的电压值吧

是显示电压,12到18v用的1322发热芯

网友:
调压温度变动太大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能调温的还是好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