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utoCAD2007启动的时候出现错误,网上办法无解,求助!

楼主(2024-05-11):
开机启动出现这个错误

直接卸载还爆出1316的错误,利用微软的工具卸载以后,其他版本的CAD也不能安装或者安装以后也不能使用,难道真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吗?

网友:
缺少运行库,不难解决吧

网友:
试试这个版本,我XP和WIN7都试了没问题
https://wwlf.lanzoue.com/iCFzO18xk78d

楼主:
重新安装了运行库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在win10下一直很好用的。

网友:
升级个高版本CAD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太老了

网友:
是不是被安全软件拦了

网友:
注册表里面cad的信息全部清除一遍然后再重装试试

网友A:
这是AUTOCAD对D版搞的小动作.重装系统不久又这样.升级到win11再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UTOCAD对D版搞的小动作.重装系统不久又这样.升级到win11再装就好了.

我是微信460的主板装了黑苹果和win的双系统,有时间再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