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求助,hts电源改0~95v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11):
改图和电位器接法如下。为什么调压电位器只要顺时针调一点点就直接110v电压?发现是负载电阻问题赶紧换回原来的660欧负载电阻,但还是调一点点直接飚到90v左右,大哥们求解

网友:
帮你顶一下,没有改过这个电源。

网友A:
是不是是可调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B:
排除电位器问题了吗,初始段有可能不稳定,R23接入点是否正确
R23空位焊盘接串联电位器3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位器问题了吗,初始段有可能不稳定,R23接入点是否正确
R23空位焊盘接串联电位器3 是什么意思 ...

电位器3脚接r23的空位焊盘直达5v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是可调电位器的问题

我以为也是,换了两个新的电位器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也是,换了两个新的电位器还是这样

检查 494的1脚,有否对地短路。
检查 R32有否烧坏。 (把R25换成1K,而不动J15或不增加 R32  或R31的阻值,绝对是个馊主意,就是在正常时,调压到90V,R32上的功耗将超过0.28W,这个R32电阻就非常容易损坏了,输出到110V,R32的功耗将超过0.4W。这个小电阻承受不住)
检查主电源输出正极到J15到R32到R31到 494的1脚,这路电压取样的线路及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在电位器刚转一点,电压就失控时,测量下494的 1脚 2脚电压,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