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壁虎总喜欢爬监控摄像头上挡住摄像头,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11):
壁虎总喜欢爬监控摄像头上挡住摄像头,怎么解决?

网友:
壁虎找热的地方了,你在下方弄个罩子,他不是不怕不上了

网友:
墙上喷一点什么除草剂?

网友:
喷一点敌敌畏

网友:
壁虎是益虫, 不要这么残忍, 摄像头外壳上涂一圈油?

网友A:
把它们全部干掉。虽然它是益虫,然而仅限于自然环境,爬到人家家里去搞破坏就不对了!以前我老家盖了房子,都在外面做生意,没时间回去住,结果里面全住着壁虎,到处拉屎,像老鼠屎一样,墙上桌子上粘的到处都是,我碰到就抓,家人迷信说什么壁虎舔了身上会长疮,我才不信那个,就是徒手抓,抓住了就判死刑。

网友:
清凉油试一试,壁虎应该不喜欢这种味道

网友:
应该是冷血动物壁虎喜欢温暖的地方,摄像头工作发热,所以喜欢爬。
有精力就人工排除,考虑到壁虎是益虫又懒得动手的话,可以考虑创造另外的热源出来。比如机身开散热孔,或旁边加个灯,或加个PTC。

网友:
必经之路处贴双面胶。

网友:
很简单

养只猫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摄像头前面有个雨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摄像头前面有个雨刮

用不起这么高端的

网友:
我家的到没有壁虎,反倒是经常有蜘蛛结网,找不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C:
这好像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放樟脑球试试,我的窗台边放了有一点效果.暂时没有了,粘蟑螂的也搞过但搞不尽,

网友:
没壁虎,倒是麦牛爬的满地都是

网友:
在壁虎来的路上放点粘蝇纸试一试。

网友:
在摄像头边上再粘块镜子,壁虎就照镜子去了

网友:
搞点粘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们全部干掉。虽然它是益虫,然而仅限于自然环境,爬到人家家里去搞破坏就不对了!以前我老家盖了房子, ...

你确定是壁虎拉的屎?有可能是蝙蝠哦。。。我老家也是,一直的蝙蝠进去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