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换个线充电电流居然变大了

楼主(2024-05-11):
用可调电源给三串手电钻电池包充电,以前一直用的那一条是从坏掉的那个充电器里面拆下来的,起充的电流一般都是一安左右,把电源电流调大也是一安。今天换了一个从其他电源上拆下来的另外一条,忽然发现充电电流变大了,居然能达到快两安了,于是测了一下两条线的电阻都是0.5/0.5,怪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插口那里的接触问题

网友:
真奇怪呀是真奇怪

网友A: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同样的电压,电流不会差别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同样的电压,电流不会差别那么大。

那好,明天把它解剖开,看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电流大的容量大,小的电流小

网友:
线阻一样那么问题就出在插口。

网友:
电池余量,接口松紧,线粗细  都有关系

网友:
接口不行吧,或者线粗细不同?孩子的一个玩具,喇叭是用手头插的,时断时续有声音,给插头搞了神油也没有好的效果,直接把线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