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黑夜,好物成双:锐孚E30超薄手电试玩

楼主(2024-05-11):
我使用过不下500款手电,RovyVon锐孚给我的感觉是特立独行、亮点常出、颜行兼备、性能稳定。E型号是锐孚的Angel Eyes天使之眼系列EDC手电产品,确实将轻巧便携、亮度充分、操作简单、超高颜值的EDC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照明使用的本质功能来讲,新品E30具备2600lm的最大光通量,简单的一键直达操作方式,让黑夜不再难辨,足以应对各种室内、户外照明使用需求。

特别是超薄扁平外观,一改手电圆柱体造型,再加上最新的高颜值氧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整个五一假期我都在户外活动,一直在使用E30,个人感觉E30的设计点,凑足了多对“好物成双”,且听我一一道来。

双配色,主打大理石微弧氧化

E30手电主体采用强度高、重量轻、散热快的铝合金材质,整料CNC一体化加工成型,保证了良好的整体强度,有经典的战术黑色,以及全新微弧氧化工艺的大理石灰色,两种颜色可选。

微弧氧化是金属的表面处理工艺,可以起到防腐蚀、耐磨损的作用,E30氧化到位,没有色差,哑光工艺无反光,大理石的颗粒纹理清晰耐看,激光镭雕也很细致,保持了灰色的统一色调。

此前,我用过十来只其他的微弧氧化手电,但我发现随便蹭一下就很容易留下痕迹。E30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与其他金属物品放在一起,随身携带多日,也没有出现磨损痕迹。锐孚的这个浅色微弧氧化我是服的。

双向夹,正反使用更随意

EDC装备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轻量化、易携带,E30净重只有88.8克,再加一只选配10880电池的全重也只有110克,长度121mm,宽度28mm,厚度14.5mm,兼顾了小巧和轻便,一手轻松掌握和操作。

标配一只不锈钢镀黑高弹力抱夹,E30的筒身侧面有角度对称的两个抱夹安装位,可以调整抱夹开口的方向,实现双向夹持使用,以满足不同使用习惯。

抱夹卡位还有对应的凸点锁定,保证夹子安装固定牢固,随意使用不会脱落。有了抱夹,就能把手电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随用随取,更加方便,也不会占据包内空间,还能实现解放双手照明。

我觉得扁手电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平时放的很稳,即便在斜面、坡面也不会滚动;二是装在背包口袋里不会太鼓,避免别人看到太明显,更适合EDC携带。

双凸耳,握持稳定有大用

正面看E30灯尾部位左右各有两个凸耳,第一感觉有点华表的意思,给筒身带来一些外形的变化,避免了长方体造型太过单调。
除了提高颜值之外,这两个凸耳还有实际功能。一方面配合筒身两侧的凹凸纹理设计,可以让手持使用使更稳定,作为止挡位置,有效防止手电掉落。
左侧凸耳还带有手绳穿孔,安装失手绳后,可以套在手腕上,拉取手电更快捷,使用手电不担心无意掉落。而且E30具备1米高度的抗跌落能力,即便掉地上也基本不会摔坏。右侧凸耳的功能后面再说。

双灯珠,日常使用亮度绝对够用

E30匹配长方体外观,并排使用了两颗Luminus SST40 LED灯珠,这也是目前光效比较高的一款灯珠。配合一体式的全反射珠面透镜,就越能实现较好的远泛兼顾照明效果。

优良的光路设计,两颗灯珠左右发光,能够汇聚形成正圆完美的光斑,照墙党也挑不出啥毛病。泛光区域较大,亮度由中间向四周逐渐变小,能够覆盖很大面积。

辅以成熟的恒流调光电路,不但光效更高,而且在使用中没有肉眼不易察觉的频闪,也听不到电流的啸叫声,恒定稳定的亮度助你在黑夜长时间观察可靠,而不用担心眼睛累。

E30具有2600lm的最大光通量,照明效果非常开阔,灯头指向前方,能够清晰看到30°角左右的光柱,泛光在脚下几乎呈180°向两侧铺开,给人开阔的视野,正前方和两侧都看得非常清楚。

远泛兼顾,当然聚光能力也不错,8000坎德拉的中心光强,照明距离达到180米,由近及远一片清晰,助你看清黑夜。

双开关,四种亮度一键直达

E30采用尾部双开关设计,一个为圆形、一个为六边形;一个几乎与尾盖平齐、一个高出尾盖较多,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手感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可以通过手感快速找到对应的开关并操作。

凸起的六边形为EDC日用开关,低一些的圆形为战术开关,而且也是双阶开关。抓住手电,手掌刚好可以握满筒身,手指可以抵住灯体侧面的凹槽,使握持更稳定,拇指可以灵活地在两个开关之间切换,按动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可以很稳定地操作。

双极端一键直达:一键月光、一键极亮。按一下EDC开关,E30开启10lm月光档位,可以让人眼在黑暗中迅速适应光亮,不会觉得刺眼,再次按动,关闭手电;轻按战术开关,也就是半程按动,E30直接开启2600lm的极亮档位,迅速给你最高的亮度支持,松手即灭。

双击直接开启记忆档位:关机或者月光档位状态,快速双击EDC开关,E30将开启记忆档位,如果有平时常用的场景,可以提前设置好,一开机就是最合适、最常用的亮度,感觉就很方便。再半按战术开关,同样又能迅速使用最高亮度,长按EDC开关关机。

一键爆闪:无论何时,重按战术开关,就是完全按下去,E30就开启爆闪模式,迅速就能进入应急功能,而且是双频爆闪,足以使坏人眩晕暂时致盲。使用者松手即灭,全身而退,深藏功与名。

开机并退出月光档位后,每按一下EDC开关,E30将换一次档,按照:月光10lm、低亮60lm、中亮200lm、高亮1000lm四个档位循环,极亮2600lm不在循环之内,进一步简化了换挡流程,也可以按照需要半按战术开关,快速进入。

双电仓,应急补电很方便

接着上面第3节内容,说说这个又凸耳。右凸耳实际是个插销,表面有防滑纹,可以上下移动,向上就顶入手电尾盖,是功能性设计。

下拉插销,向外平推旋转尾盖,就打开了E30的备用电池仓,反向旋转尾盖,关闭仓门,插上插销即可。

锐孚为E30配了一节备用10880电池,700mAh电量,带直充功能。电池仓内部负极是镀金弹簧,头部正极是镀金触点,可以适配一定长度范围的电池,并有效减小外电路电阻和压降。

E30内置一节9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10880是作为备用,另外也可以使用两节AAA型号一次性电池或可充电镍氢电池供电,补充口粮很方便。

极亮双亮度:由于电压和性能等原因,使用内置聚合物锂电池和使用备用电池仓电池的最高亮度也不同。内置电池可以达到2600lm,备用电池最高也能达到1000lm,也足够实际使用了。

筒身侧面设计了TYPE-C通用充电接口,外面使用橡胶塞封堵,可以有效防尘防水防杂物,橡胶塞单点固定在筒身内,既不会丢,也能转动露出充电口。

外出户外我都习惯带一个充电宝,可以很方便给E30使用5V1A充电,充电时蓝灯呼吸闪亮,充满电常亮,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能完全充满,筒身直充就是方便。

双切换,三击开关更安全

E30可以按需切换两个电池仓的供电,开启月光档位后,快速三击EDC开关,将在两个仓位间切换,蓝灯亮为内置聚合物电池供电,绿灯亮为备用电池仓供电。

由于半按战术开关会开启极亮,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可以在关机状态下快速三击EDC开关,E30将锁定开关,如需解锁,再次三击开关即可。

双智能,光感避障还防水

E30两颗灯珠正中,还有一个黑色的圆孔,内部是光线感应元件,实现智能自动降档。同时,也可以通过快速连按10下开关,开启或关闭这项功能。
光线感应的距离大概为10厘米之内降档、20厘米之外恢复。极亮2600lm、高亮1000lm,都会自动降低至中亮200lm,避免高温过热发生危险。

作为一款战术户外功能的随身携带手电,E30的防尘防水等级达到IP67高防护等级,水下1米也能正常工作,日常复杂天气条件使用完全不用担心进水损坏,只管放心使用。

总的来讲,RovyVon 锐孚E30手电,高颜值、高亮度、高便捷、高智能,一键直达所需亮度,能量储备使用充分,照亮黑夜,是一件绝好的EDC照明装备。

而且锐孚还给E30配置了高端的EDC专用收纳盒作为包装,好物成双,携带收藏更加实用,自用送礼更有面子,入手必无遗憾。

网友:
好装备,小巧便携,追赶主流强光手电

网友:
整的这么精致,是不是要套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