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245焊台

楼主(2024-05-11):
woka硬件版本3.0,软件版本1.6。咸鱼38包邮买的
电源是合肥华耀24v250w,22元包邮。(其实商家标的是200w,没想到发来一个250w的,用起来差不多,就不费事了)
手柄是抖音45元买的,FNIRSIDWS品牌的,成品,就是那个生产廉价示波器的厂家,我用了20元的券,也就是25到手,不过线序很特别,得拆开重焊。另外手柄拆不开,上胶了,从顶端看,好像是冠簧的。
头子是抖音杨长顺家的,论坛里看到有人3块钱入手,我去看,结果0.01元入手。
开关电源用大外热电烙铁拆下原来接线模块,再切一部分壳子,主控用两个m3螺丝固定上了,下面固定孔是悬空的,感觉没啥问题,挺稳固。
245在网上视频能化大焊点,我这个不行,调到400度也不行,还得我那老式100w外热电烙铁,估计是头子不好,虽然是刀头,太袖珍,和以前的黄花907尖头差不多,对付较大的焊点,的确远超黄花907。

网友A:
杨家头子是6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家头子是6欧的吧

3.6欧,用可调电源,能看到开始的几秒能到6.3a,最大到多少我的电源没那功能。

网友B:
这245真能和TX1打?在焊接方面,热容大一直是真理般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245真能和TX1打?在焊接方面,热容大一直是真理般的存在。。。

估计拼不过!要看烙铁回温速度,C245烙铁头容量太小了,大容量头的确是王道……股挣到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拼不过!要看烙铁回温速度,C245烙铁头容量太小了,大容量头的确是王道……股挣到钱没有? ...

有大头的245,价格贵不少,哪天我薅一个。功率摆在那,差别只是在头子大小,真正结构优劣在于测温热电偶是否更接近头子尖端(更接近尖端的温度),高频的优势就是测温在头子内,加热在头子外,加热部分对热电偶影响很小。936效果不好,就差在测温部分与尖端距离远,与发热丝距离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45真能和TX1打?在焊接方面,热容大一直是真理般的存在。。。

大焊点,热容就是真理。10多快钱的老式100w外热烙铁,秒杀一切高频245tx1,当然那种变态大马蹄除外。
其实可以弄节铜棍,一头打上孔,一头敲扁,套在245小头子外面,估计我那100w外热就可以直接下岗了。

网友D:
头子是抖音杨长顺家的,论坛里看到有人3块钱入手,我去看,结果0.01元入手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大焊点,还得是这个双头47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子是抖音杨长顺家的,论坛里看到有人3块钱入手,我去看,结果0.01元入手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

具体不清楚,反正正价是18,有个15元券,论坛的朋友的晒图就是这样,我去了,中间一堆没看懂,最后写着0.01元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到的 镊子哟时候也很优惠

网友F:
原装头子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头子才好

原装和钎焊的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和钎焊的谁好?

原装的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焊点,还得是这个双头470啊

这个也太变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变态了吧,,

我看用这个焊台的,都是搞大锂电池焊接用的

网友:
优惠券哪里领,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焊点,还得是这个双头470啊

见世面了,这头子真的剽悍!

网友G:
我用245已经很顺手了.不知道大焊点是有多大.上面整个烙铁架铺满的那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245已经很顺手了.不知道大焊点是有多大.上面整个烙铁架铺满的那肯定不行了 ...

电脑主板上MOS管,拆几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