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工具 21V锂电池

楼主(2024-05-11):
收拾仓库找到的,没充电器充不了电,拆了看看吧,电池连接的镍片都锈蚀了,拆下来的电池最多的也只有300mAH,基本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这什么牌子的18650,没见过

网友:
手电用还可以

网友A:
换几节电池再用!

楼主:
只有300毫安了,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几节电池再用!

电芯8块1节,8个电芯,都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8块1节,8个电芯,都够买个新的了

10个,不是8个
不过你80买的电池不一定比自己买A品电芯组的电池好。

网友:
电池漏液了,差点看成大有的电池包,原来是山货

网友:
没什么修复价值

网友:
板子和壳子是好的,就是换几颗电芯的问题了

网友:
有用的话搞搞用用没用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18650的品牌是 鲁小花?

网友:
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