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假如电费真的涨价,有什么好的省钱办法吗?

楼主(2024-05-11):
最近各地出现电价即将上涨的谣言,虽然说是假的,但是估计水电气涨价是大趋势(据说有些高铁下个月就要调价了),假如以后电价真的高峰价1块多低谷价3毛多,如何节省电费?用蓄电池搞夜间储能划算吗?

网友:
赚钱才是硬道理

楼主:
就是因为赚不到钱所以才要省啊

网友:
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

网友A:
我们这里只有阶梯电价。没有错峰电价。

网友:
没办法房子卖不出去了,只能从其他地方捞钱了,我之前上班的工厂宿舍里就是阶梯电价

网友:
家庭采用脚踏式发电机,一则发电减负,二则减肥。

网友:
阳台装太阳能,给照明供电。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赚不到钱所以才要省啊

  别长时间去泡妞(即泡论坛)
去社会上多赚人民币(不是M币),钱多,电费就便宜、、、、鸟。

网友B:
我们这里实行阶梯电价,每月电费直接翻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实行阶梯电价,每月电费直接翻倍。

你们用多少电电费能翻倍?我家即使是夏天天天开两台空调150一个月,最高也就180左右,什么东西都是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只有阶梯电价。没有错峰电价。

一般都有啊,只是谷峰电价要去供电局申请的

网友:
燃气水费这些你更加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多少电电费能翻倍?我家即使是夏天天天开两台空调150一个月,最高也就180左右,什么东西都是用电 ...

我这里是贵州某偏远县城,三口之家,用的是普通的家用电器,空调很少用,阶梯电价前每月八十块左右(不含空调),阶梯电价后每月一百六左右(不含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多少电电费能翻倍?我家即使是夏天天天开两台空调150一个月,最高也就180左右,什么东西都是用电 ...

第二档电量每户每月261-600度的用电量,其电价每千瓦时加价0.05元,

第三档电量每户每月601千瓦时及以上的用电量,其电价每千瓦时加价0.3元

网友:
该用还的用啊,不能因为涨价了就降低生活质量。

网友:
已经是涨过价了,3年前我们这里是倒阶梯电价,用的越多越便宜。后改成正阶梯电价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把大功率用电项目放在谷电时间,比如给电车充电、洗衣机、电热水器等等。

网友:
辽宁这边暂时还没听说

网友:
大家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