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主控:RM1135 小白开卡遇到棘手问题,麻烦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4-05-11):
量产设备信息
主控:RM1135
颗粒:SISWH64G8A1BJ8I/DC22168852  ID:ad 7e 28 53 02 b0 00 00
使用了很多1135软件。这个直接卡在这里。不清楚是我的开卡软件问题还是设置。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硬盘信息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A:
你的板子上并没有SPI芯片,只勾选 仅更新固件程序 试试开卡。

网友:
跑下RDT,在按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上并没有SPI芯片,只勾选 仅更新固件程序 试试开卡。

提示报错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开卡需要转接板
有大神知道嘛

网友A:
mp才是开卡,别用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才是开卡,别用rdt。

谢谢大佬.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