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匹奇家用折叠吹风机CF3-1

楼主(2024-05-11):
匹奇家用折叠吹风机插电不工作,拆

网友A:
吹风机看着还行,线这么 差

网友B:
时间久了,线有点脆了

网友C:
金属疲劳折断了,打火烧黑,当然线材质量差也是一方面。

网友:
线的材料太差了

网友:
不会是铝线吧?

网友D:
现在的电吹风外观都是戴里戴气的。

网友E:
重新接下继续用,好在碳刷电机和电热丝没坏,省的拆风筒。

网友F:
这线的质量太差了,吹风机大概率也是个表面光的东西。

网友:
估计是线本身质量不行,折来折去就断了

网友:
这线也太差了啊,都锈了?

网友:
有一款高仿戴森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看着还行,线这么 差

电源线质量是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线有点脆了

一般是吹风尾部活动地方线容易断线,但不是这个位置就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疲劳折断了,打火烧黑,当然线材质量差也是一方面。

是接触不好打火烧黑

楼主:
可能是吧

楼主:
看过不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吹风外观都是戴里戴气的。

哈哈说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接下继续用,好在碳刷电机和电热丝没坏,省的拆风筒。

已接好可以使用,锤子部分就没有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线的质量太差了,吹风机大概率也是个表面光的东西。

是个表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