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七彩虹cF500 256G的cE只识别出1组,开卡后只有119G容量,两个颗粒是板上哪个颗粒虚焊或坏

楼主(2024-05-11):
(图片)

楼主:
这个板上的颗粒不知是F01还是 F12出问题,主控块有可能吗?

网友A:
你没上板子的照片,想猜都没地方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上板子的照片,想猜都没地方下手

上了板图片

网友:
上图,上质量好一点啊,猜不到

楼主:
手机拍了个清晰了点的lD ,通道CE只有1个

网友(2024-10-04):
同样,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ce分布应该是f01位置的问题。
不过qlc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