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忙看看这个三星显示器能修复吗?

楼主(2024-05-12):
屏幕不正常显示。是不是固件坏了?

网友:
看起来是屏幕坏了 某个电压不正常  VGL  VGH

网友:
固件基本不会坏

网友:
现在显示器便宜 维修划不来

网友:
可能是排线什么玩意

网友:
艺高人胆大,动手吧,一定能修好。

网友:
如果那些线是固定位置不动,一般是屏幕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炒股大神的装备

网友:
xxx一般坏屏的可能性大,楼主大胆修吧,大不了再来个新的

网友:
看图片 多数是屏不好  ,排线金手指  橡皮擦一下  ,不好就算了,
屏内部的电路板,没资料太复杂了  什么负电压,VGL  VGH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