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3Pro绿屏通病-一分钱的材料飞线应急修复

楼主(2024-05-12):
邻居送修一台苹果13PRO,说用着用着就突然绿屏了,不要问我怎么经常都是邻居在送修,我所在的地方是万人小区及学校(幼儿园~高中),做的生意大部分是邻居的

手机上手术台:苹果售后专用的拆屏设备,此设备拆屏损坏屏的风险极小

掀开屏幕,内部挺干净的

拆下挡板螺丝,取下屏幕

刮开需要飞线的部位,准备焊接

飞好后的样子,需要用漆包铜线

装机测试下,屏幕正常显示了

取下屏用绿油固化焊点

固化后的样子

显微镜下再看看

准备装机,合个影

装上屏幕,打好挡板螺丝,内部要干干净净,高标准精工品质维修,看着我维修的过程,不知道你每次看到我的帖子觉得舒不舒服??

合上屏幕打好尾部螺丝开机

完美的显示,应急对策修复13PRO绿屏

END
这类通病绿屏,多数是可以应急修复的,后面能用多久未知!!

网友A:
用不住,升级就不显示

网友:
高标准精工品质维修,看着您维修的过程,每次看到帖子我觉得舒服。

网友B:
好手艺,为什么会绿屏,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住,升级就不显示

不可能吧?

网友:
什么原因呢?这样应急又是怎么知道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精准短接,精确知道

网友:
一根细铜丝 价格一分钱
知道在哪儿焊 价格99.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为什么会绿屏,断线了吗

屏幕液晶IC的问题

楼主:
是不能升级到最新17.5,锁屏后无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住,升级就不显示

给用户讲不可升级到最新系统的,他硬要升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用户讲不可升级到最新系统的,他硬要升就没办法了

是的,升级息屏唤醒有问题,说清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