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串联电阻,用玻璃釉是否比金属膜要好很多?

楼主(2024-05-12):
听说pvc管或者玻璃纤管碳化后,容易导致电阻短路,

用玻璃釉电阻是否不怕绝缘管碳化导致短路?

网友:
电阻很少见短路的,啥事玻璃釉,看不懂?

网友A:
一般是小功率电阻耐压低击穿然后烧毁,建议换功率大的电阻和多电阻串联

网友B:
串联电容就不错,103电容,实测功耗很低
其实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陈本价格的问题

网友C:
电容替代电阻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一个指示灯 电流电压都很小 没事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替代电阻是个好办法

你家插座指示灯用电容取代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小功率电阻耐压低击穿然后烧毁,建议换功率大的电阻和多电阻串联

电阻也会被击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也会被击穿么

会,高电压的地方都是多个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高电压的地方都是多个电阻串联

用多个小电阻串联,比单个大电阻串联更可靠么?

网友:
功率小就换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个小电阻串联,比单个大电阻串联更可靠么?

主要是电阻的功率和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小功率电阻耐压低击穿然后烧毁,建议换功率大的电阻和多电阻串联

电阻好像一般只有功率和阻值,并没有耐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替代电阻是个好办法

电容体积大,不容易套pvc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容就不错,103电容,实测功耗很低
其实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陈本价格的问题 ...

103电容个头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3电容个头是不是太大了

用瓷片电容,体积上没问题啊

网友D:
使用电容串联还是要加限流电阻的和维持负载环路.如果一定要直接220V用LED显示那就使用更大阻值更大体积的电阻吧.体积过得去那用氖泡加电阻应该会好于小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瓷片电容,体积上没问题啊

103 1000v电容个头很大,没法套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电容串联还是要加限流电阻的和维持负载环路.如果一定要直接220V用LED显示那就使用更大阻值更大体积的电 ...

为何氖炮比led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 1000v电容个头很大,没法套管的

400v足够的,蓝色那种小电容
1000v也有体积小的,差不多方形LED大小,可能我记错了,也许那个是1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