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方便简单的移动烙铁

楼主(2024-05-12):
为了无电的地方维修,把一把牛肉版的T12烙铁方便的接到手电钻电池上,我制作了一个带开关和指示灯的转接头,这样制作不会因为反接造成损坏烙铁,又可以随时开关。

网友A:
检测电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路怎么做的?

j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接到开关后面,提醒电源通断情况。

网友:
这个插头做得漂亮,,,手柄上装个开关更方便吧

网友B:
这种会休眠的不更好用?

网友:
方便实用非常不错

网友:
插头做的不错!一直想做一个,但是又嫌麻烦……

网友:
这个插头做的漂亮!

网友C:
做的挺好,就是这个开关里面什么样的,能抗住电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会休眠的不更好用?

我这个买的早,那时候牛肉版的还没有带休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好,就是这个开关里面什么样的,能抗住电流不

这个开关是强光手电里的开关,厂家给的数据是250V1.5A应该没问题的。用在21V时应该能够承受3A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是强光手电里的开关,厂家给的数据是250V1.5A应该没问题的。用在21V时应该能够承受3A以上吧。 ...

应该问题不大,t12只有冷态开机功率大

网友:
电子烟做电烙铁更便携

网友D:
感觉反过来也能推进去。

网友:
要不要防反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反过来也能推进去。

反过来!那个线挡着,只能平着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过来!那个线挡着,只能平着插……

如果有谁不知道,插头反过来,立着插进去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反过来也能推进去。

其实反插不进去的,反过来有线挡住,竖着插不进去的,当然也可以加个挡板,或者在输出端加整流桥,防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