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好运来280电源拆解

楼主(2024-05-12):
什么鱼上面20包邮买的一个电源,航嘉280,名字很乡土,名字:280,,额定:180W,操蛋

首先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个电源副边低压侧少了东西了,
对了!是老土长城半桥都有的3.3V磁饱和稳压器没了!
这个东西需要结合铭牌看

3.3V输出只有很小的6A,这种电源3.3V实际能力和5V差不多,超过6A因为没有稳压只是不稳了。

四个二极管整流,被动PFC插座

辅助电源,次级二极管

单管应该是正激,边上一个大点的二极管估计是正激需要的退磁绕组的。

装好收工!
180W直接上X79,实际上不怕,毕竟航嘉虚标少,显卡只有gt605,10w顶天了,没有机械硬盘,剩下的12V跑满cpu也不怕的。

网友A:
单路cpu的话,问题不大,双路还是算了吧,开机就230w以上,正常使用还有120w出,这个电源扛不住的。270w的航嘉还发热严重呢。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来越简单了,难道IC芯片都没有

网友B:
好山寨,用在电脑上你放心吗?

网友:
大量贴片让前面看到太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cpu的话,问题不大,双路还是算了吧,开机就230w以上,正常使用还有120w出,这个电源扛不住的。270w的 ...

嗯,不但是单路,还只是e5-2620低端6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山寨,用在电脑上你放心吗?

他很正规,芯片都贴在板子背面呢,贴片稳定性比传统插件好多了,我懒得拆而已

网友:
做工似乎还行,被动pfc还可以,起码真pfc

网友:
航嘉电源做工还是挺正规的

网友:
180w
低功耗显卡或核显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感觉好山寨啊,有水泥块不?

网友:
不如去收购站看看

网友:
航嘉的电源质量还可以。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至少PFC是真的,不是铁片。

网友:
一样的价格淘个台达的干死这货

网友:
看着一般啊

网友:
航嘉一直都是这样的,HK400是300W,HK280就只有180W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航嘉牌子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