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除了T480可以装2.5寸硬盘,还有哪些机子可以装?

楼主(2024-05-12):
【请教】除了T480可以装2.5寸硬盘,还有哪些机子可以装?
8代cpu 14寸以下的机子,除了联想的T480可以装双硬盘,装2.5寸硬盘,还有哪些品牌的什么型号可以装?惠普,DELL的都没发现有。

有达人知道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要具体看,工作站级别的应该大都可以。

网友:
不太懂,把光驱拆了换硬盘不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具体看,工作站级别的应该大都可以。

工作站级的笔记本电脑有14寸的?

网友:
我只知道我X270可以,X280开始就不行了

网友:
好像现在好多都不行了
甚至光驱都没有了

网友:
我小孩的惠普笔记本电脑可以安装1 2.5寸的SATA,一个m2.  因为这个sata的硬盘是我后来购买安装的,笔记本主板上预留了空位。

网友:
老旧机器多半可以.新机器多半不行.

网友B:
只有旧本本会有,新本本基本放弃了,因为m.2 NVMe接口固态速度快,还省材料省空间,谁还会用体积大速度慢的SATA,除非厂家脑子坏掉了

网友:
应该模具有留光驱或硬盘位置的就可以。但最近几代的笔电大多都不会预留机械或sata硬盘位了吧

网友:
后续T490都不支持了,2.5已经被淘汰了,选个资粮和速度都好点的盒子外接吧

网友:
我的T540P可以装一个M2,一个SATA,然后光驱位再装一个SATA。。现在是三个硬盘。。M2是480G的,SATA也是480G的固态,驱动位装一个500G的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旧本本会有,新本本基本放弃了,因为m.2 NVMe接口固态速度快,还省材料省空间,谁还会用体积大速度慢的 ...

新出的华硕破晓可以2.5机械和固态都能装12代CPU

网友:
老本光驱位安装机械硬盘。新本超薄没有光驱,只能用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