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脚插头带线

楼主(2024-05-12):
铜包铝线,线皮上压因印着GB5023.5-1997,这个标准已经于2008年作废了。线尾很贴心的压了铜端子,估计也是不得已的做法,不然很容易接触不良。芯线是铜包铝,美工刀轻轻一刮就露出白底。
线外径6.7mm,和0.75平方的铜缆相当,但明显软和轻。
如果干燥环境,500w内用个5年应该没问题。这个带线插头(2米)淘宝包邮2.45元。红包下也就3毛钱。

铝插脚,美工刀很容易切开

楼主:
正配我这2毛钱插排(红包后)
全套0.6元吧

网友A:
做工似乎还行,价格实惠,小功率还可以

网友B:
所以 一剥开线皮, 三股线 间 有白色粉末的,都是这些货

网友C:
买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前知道吗?

不知道,商家写的是纯铜,不过才0.27元,我是该给个差评呢还是要求退款不退货呢?

网友D:
铝插脚,这个看到就心慌慌,低功耗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似乎还行,价格实惠,小功率还可以

主要风险在插头处的接触腐蚀。插座都是铜的,插头的铝与插头的铜通常是点接触,原电池腐蚀可能会超乎想象,不用时尽量别插在插座上。至于线尾,我涂了704胶,相对安全。

网友:
这种就适合照明灯电路。

网友:
GB/T 5023.4-2008        采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4部分:固定布线用护套电缆        推标        现行
GB 5023.4-1997        采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4部分:固定布线用护套电缆        强标        废止

NB/T 42002-2023 电工用铜包铝母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商家写的是纯铜,不过才0.27元,我是该给个差评呢还是要求退款不退货呢? ...

这个价退款不退货吧

网友:
这种最好用来带个风扇或充个手机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插脚,这个看到就心慌慌,低功耗用用

经常插拔下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商家写的是纯铜,不过才0.27元,我是该给个差评呢还是要求退款不退货呢? ...

你的一个差评是能救后面人一条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一个差评是能救后面人一条命的

深以为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一个差评是能救后面人一条命的

铜包铝本身没问题,只要按规范对待。只是大家都不熟悉这个铜包铝规范,按铜线操作,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小功率用没问题的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行

网友:
好歹还是真的三芯,有些便宜线的地线直接是空的没有线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一剥开线皮, 三股线 间 有白色粉末的,都是这些货

白色粉末是滑石粉,作为三股线芯外皮润滑用的这个大部分线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