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爱SA-T19维修过程

楼主(2024-05-12):
      写些贴子,是为有同样设备与故障的朋友借鉴:我有三台SA-T19,第1台充电口母座接触不良,第二台从上向下四个调节旋扭没有反应,第5个旋扭可以用,话筒母座变型倒至主板缩进去。第3台充电器缺少。

    充电口母座在淘宝上淘了一个,规格是3.5-1.3MM。话筒母座规格是6.35MM4脚。换上就可以了。重点讲一下4个旋扭没有反应的故障检查,中间走了不少弯路,最后用万用表量每个旋扭对地,只有第5个是通的。前四个不通。至此查出故障是线路板有断路,用一根飞线焊接上去,故障排除。3台音箱全部完美复活。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我看标题,以为是手机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俺之前也有个显示器的5521座子坏了
那天显示器忽然不亮了
然后拆开一顿测,后来发现插上电DC口也没电压 一测插头是有的
赶紧拆下座子换了一个 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