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意了,水洗电焊护目镜

楼主(2024-05-12):
在家焊个小架子,带着护目镜看不清楚,一看镜片上挺多灰尘,也没想多少拆了放自来水下面冲洗干净了,不成想装回不变光了,最后咪着眼睛才焊完
烧电焊面具

自动变光的镜片,一开始没想这么多,以为是物理变光的呢,所有直接上水洗了

现在拆开看看一点都不简单啊

实现遮光的是一块液晶屏

紫色玻璃片看过去就变成了绿色

带个3V小电池,小黑点是感光元件

貌似这个电池板也是真的,电池板两测是感光元件

正常的时候液晶片是透明的

烧电焊时,正面的感光元件检测到强光,液晶片瞬间变黑不透光来保护眼睛

强光消失后再次变回透明状态

水洗过后测量电池没电了

网友:
科技时代的发展。。。

网友:
怪高级这个

网友:
大意了吧,用纸巾抹一下就行。

网友A:
高级货啊,既然电池没电了,外接电池试试呢?

------------------------------------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进水了,处理干净,换电池看看。

网友:
原来如此,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B:
吹干,换电池,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啊,既然电池没电了,外接电池试试呢?



外接个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有点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干,换电池,好了没有?

手里没的这么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啊,既然电池没电了,外接电池试试呢?



有创意,最起码省钱

网友:
原来如此,奇怪的知识又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个电源就正常了

只是电池问题就好办了,换一颗就行了,3V的钮扣电池好找,比如CR2035,从主板或者笔记本里抠一个先用着...

楼主:
昨天不能变光的时候戴面具朝天上方向望个十几秒屏就变了一下,现在想想还确实是没电了太阳能电池板起到了作用

网友:
换电池简单,只要液晶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池问题就好办了,换一颗就行了,3V的钮扣电池好找,比如CR2035,从主板或者笔记本里抠一个先用着...{:0 ...

可能有点大,放不下就外挂哈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这一种电池不要去锡焊,很容易爆炸,买带脚的,我还有一百多个

网友:
高端货啊  电子的

网友:
昨天还臆想着这是个好思路,原来早就有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