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晒0.04元的灯板

楼主(2024-05-12):
继上次0.21元买灯板后,再次用红包买了一个,这次0.04元,因为郑州家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大头灯,估计跟上次的那个(5.1期间拆修两样东西(大头灯〈斌翔电气〉和鼠标〈富德V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500&fromuid=473544)一样也是纤维板,因为是在阳台上用,所以应该比上次那个寿命长些。这次拍这个备用吧,反正是用红包买。

才0.04元,跟0元购差不多了

标称12W,实测不够

现在都是透镜款了

有高压恒流芯片

实测7.2W(表有底数)

MSL3535芯片

2.2UF高压电容

实测单颗LED电压18V,属于高压LED

整个LED串上的电压225V,整流输出296V,LED总电流0.032222222A,单颗LED电流0.01611111MA,芯片功率2.287777W。
按上边实际数值按常识应该不太热,但是实际上1分钟后就比较烫手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还有这个价,太划算了

网友:
便宜啊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这个价格,现在卷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繁屋的整了不少,要这样用。而且这种发热厉害的功率会一直下降至某个值。

网友A:
签到红包玩不成了,5.20元的红包满40元可用。

网友:
红包后只用了4分钱,便宜啊

网友:
有驱动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格卖家也是赚个吆喝

网友:
我也用红包撸了十来个这种小灯板,功率不足,我是在40cm灯壳里用5个这样的灯板,这样亮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居然是木林森的芯片
恒流计算为0.6V÷R2,约25mA?
貌似不是铝基板啊。。。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所以说坏了不修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签到红包玩不成了,5.20元的红包满40元可用。

是的,玩着玩着就不成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真是太划算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散热好的话随便用几年都不坏

网友:
功耗仅2.28W,用了铝板,按说温度应该不高。

网友:
4分钱,便宜啊。

网友:
这灯我也买了好几种,功率一般5W左右温度还可以,7W多的超级热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