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利普HDS242万用表的测试

楼主(2024-05-12):
基准不可能这么跳,但是表真的跳,

网友A:
跳不跳都无所谓了,反正又不准。哈哈哈  703也跳,但是,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不跳都无所谓了,反正又不准。哈哈哈  703也跳,但是,比较准

还真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不跳都无所谓了,反正又不准。哈哈哈  703也跳,但是,比较准

703是众仪吗,众仪准是准,就是转盘接触很渣

网友B:
我喜欢那种老式指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那种老式指针的

哈哈,怀旧

网友C:
这万用表看起来蛮高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看起来蛮高端的啊

其实这是示波器

网友D:
你基准又不搞电磁屏蔽射线屏蔽,也没有保温防风,环境也不知道有没有恒温恒湿,有点信口雌黄的味道哦

网友E:
应该是表的问题,基准周围没有其他设备,细小干扰很难造成四位半的尾数跳,如果是电池供电,99.99999%是表的问题。

网友:
几米入的新玩具?

网友F:
利利普比台表读数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利利普比台表读数低啊

他家的都偏低,可能是标准源的问题?

网友:
专治强迫症。哈哈

网友A:
703两三个月以前基本上是准的,现在气温升高了8度左右。差点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基准又不搞电磁屏蔽射线屏蔽,也没有保温防风,环境也不知道有没有恒温恒湿,有点信口雌黄的味道哦 ...

哈哈,事实证明完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表的问题,基准周围没有其他设备,细小干扰很难造成四位半的尾数跳,如果是电池供电,99.99999%是表 ...

别的表没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两三个月以前基本上是准的,现在气温升高了8度左右。差点意思了

没你这么对比的,放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3两三个月以前基本上是准的,现在气温升高了8度左右。差点意思了

702 也是,温度高了,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