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 某些地方显示有 暗影了,能自己恢复吗?

楼主(2024-05-12):
经常看快手、抖音的视频,屏幕下方中间位置,右侧中下部,屏幕嘴上行的系统栏里都有了 暗黄色的图案。这个还能自愈吗??

网友:
永久性的 自己眼睛适应把

网友:
OLED屏好像容易烧屏吧,我之前的三星盖乐世NOTE8也是这样,全屏幕操作后,之前导航的三个虚拟按键非常清晰..用了好久全屏也下不去.

网友:
是不是烧屏?

网友:
传说中的"烧屏",无解...

-----------------------

网友:
这是烧屏,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A:
烧屏了,不用折腾了,所以我从不买OLED的手机,就是计划报废产品

网友:
烧屏了
OLED特性,估计很难恢复

网友:
看习惯了就跟恢复了一样。

网友:
应该是烧屏了 ,OLED特性,估计很难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屏了,不用折腾了,所以我从不买OLED的手机,就是计划报废产品

如今这个年代,还有什么别的屏幕可以选择吗?

网友:
OLED烧屏问题只能更换,换屏幕集成有点小贵,如果是旧手机建议先用着,或者直接换新的手机算了

网友:
液晶屏时间长了也会老化出现色斑。

网友:
更换屏幕就解决了

网友:
oled屏吧?烧屏不会自愈,只会越来越重。

网友:
媳妇的手机也出现这个现象,就是是烧屏了。

网友:
这得固定一个图像多久才会烧屏?手机最容易出现的固定图像就是桌面了吧

网友:
OLED烧屏无解,除非换为LCD屏手机,但现在LCD手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中高端手机基本都是OLED。

网友:
烧屏只能换屏幕了,不过换了以后又会继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