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熵基考勤门禁一体机sc102

楼主(2024-05-12):
熵基sc102彩屏IC卡版本考勤门禁一体机,拆开给大家看看,板子金水还行!看那个射频板子焊的挺槽蛋的!这个不支持USB备份看见有个USB空位,sc103的支持USB备份,估计焊上插座就能用了,用公交卡试试成功,用银行卡试试成功,用身份证试试不行!用ID卡试试不行!这不是跟ID卡的一样吗!估计就读一下卡号也不写入吧!考勤功能咱也用不上就用个门禁功能得了!这个还能插网线连接电脑的功能没试,估计要装软件才行!最后那些都是能识别出来的IC卡可以成功

网友A:
长知识了,深圳前海维晟智能技术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WS1850支持ISO/IEC 14443 Type A/Type B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了,深圳前海维晟智能技术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WS1850支持ISO/IEC 14443 Type A/Type B协议 ...

应该是13.560的频率!上面晶振是27的!刷身份证不行没反应,公交卡银行卡都行!

网友:
图很多,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B:
图片拍的挺清 晰,里面板子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拍的挺清 晰,里面板子看着不 错

里面板子是镀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3.560的频率!上面晶振是27的!刷身份证不行没反应,公交卡银行卡都行! ...

身份证是typeB信号 可能是内部寄存器配置只做了typeA的

网友:
想问下有没有人有WS1850的更加详细的手册,网上看到的芯片手册电器特性里面说RX输入灵敏度为0.5mVrms, 等于0.7mV左右的信号就能解码出来吗?有人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