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从小到大都没弄明白的问题:发电厂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2024-05-12):
如果发电厂不将任何电线接地,我们手摸火线(此时也没有火线的概念了)是不是就不会触电了?

网友A:
发电厂把地线接地,这个没什么疑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厂把地线接地,这个没什么疑问吧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地线这个东西存在

网友:
1.用电安全,包包括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2.监测和保护需要。
3.电网并网需要

网友:
原来地线是因为发电厂把低电位线接地了么?
土地可不是最好的导体哟

网友:
把地球当个大电容

网友:
不这样怎么保护

网友:
雷雨天气的闪电没接地线,电死过人没?

网友:
人是导体,人接地了电流通过身体了,一样电的哇哇乱叫

网友:
不接地,一声雷鸣过后,电器全挂,触摸电器的人受伤。

网友B:
发电机出来三根相线,似乎没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出来三根相线,似乎没地线?

你说对了。电厂过来的高压线里是没有地线的。还有变电站出来的也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
电厂地线,与你摸火线没有啥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对了。电厂过来的高压线里是没有地线的。还有变电站出来的也是没有地线的。。。 ...

你是不是把地线与零线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地线与零线搞混了?

没有啊。过来的就是没有地线啊。只是火线和零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过来的就是没有地线啊。只是火线和零线啊。

地线有线吗?

超高压输电塔顶上有一根线是通过铁塔与大地相连的,防雷,那根也可视为地线。

网友:
如果发电厂不接地,  那电厂设备那岂不是乱跳了?  分分钟玩完。 电厂电气和 控制接地 还得分开接地。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都说不清楚还不如你自行百度来的明白

网友:
4楼说得比较到位了,如果还想继续深入,可以买一本电力基础知识的书学习一下。

网友:
1.将中性点接地,可以作为零电位参考点,防止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中性点电位漂移,导致零线带电。此时火线和零线都不安全,由于导线和大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人触及零线后会因电容电流导致电击。
2.如果户外的10kV线路因故障搭挂在低压线路上,在低压线路中性点没有接地的情况下,低压线路的对地电压将会上升到10kV线路的相电压(5800V左右)。而对低压线路中性点进行接地,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这种故障电压,防止人身电击事故,同时可以使10kV线路形成故障电流进而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