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指甲剪改造成剥线钳

楼主(2024-05-12):
给细小的电线剥皮是件烦心事,用烙铁烫,难看且气味有毒,一不小心就烫多了,线头长了。用水口钳,不是剪断了就是芯线断了。
不久前买了金刚锉刀,于是去小店买来两个斜口的指甲剪,先拆散(锉刀粗,钳口窄,拆散后钳口变大),夹住,直接上锉刀,指甲剪钳口硬,要慢慢锉。锉个0.6毫米的孔,然后把孔的四周加工出刃口就大功告成!

网友:
给细线剥线头我都是用打火机

网友:
平口的指甲剪岂不更好,买个超大的多打磨几个口

网友:
指甲钳张口不大,线径粗的夹不住。我一直用指甲钳剪线,主要是携带方便。

网友:
细线用指甲,粗线用钢丝钳

网友A:
鸭嘴钳,只要调整好钳口,平时用到的AWG22、24、26、30都能直接剥,很方便。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烙铁头烫一下好,不伤线,剪不好,有些线芯剪断了。

网友:
困难总比办法多  SO工具一大堆

网友:
能工巧匠,不错我都是用张小泉,环绕线径轻轻划一圈,然后往外一扯,完工。

网友:
细线我都是用美工刀划一圈,然后指甲捏住一拔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用打火机

网友:
指甲剪有好几个,金刚锉刀也有,改天试做,好思路。

网友:
买网线水晶头都会给个那种简易的拨线钳。我只有剥耳机线这么干过

网友:
细线不都是直接指甲掐吗

网友B(2024-06-13):
用指甲剪直接剪细钢丝,口自己就有了,不用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甲剪直接剪细钢丝,口自己就有了,不用挫。

这个主意好,省工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鸭嘴钳,只要调整好钳口,平时用到的AWG22、24、26、30都能直接剥,很方便。 ...

好奇的搜索一下,百度百科显示--------。差点被猴哥带沟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的搜索一下,百度百科显示--------。差点被猴哥带沟里了!

要在淘宝搜索鸭嘴钳

网友:
有没有和我一样,细线·直接用指甲掐的

网友:
我习惯用钳子,不分粗细,用习惯了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