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3000W逆变器鉴赏

楼主(2024-05-12):
标价210,轻松砍价到130,等了几天没打过,我都以为翻车了……

直接今天才收到货,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毛重看着放心

净重怎么差这么多

里面配的线材16mm的,螺丝很厚实,看着放心

必须拆开才能真的放心

看到大电感和CBB,是纯正弦波放心了

接线端头3*4mm ,每路带一个变压器

每路一个50A保险

前后驱动板

这个大电容有点太大了吧

后桥驱动芯片

变压器5根铜线,看着还行

用料看着还算中上水平,绝对对得起130的价格,标称峰值3000W,额定1500W,实拆3路变压器,结合主板1300W,容量基本达标。
现在没有大电瓶,大家看看这货怎么样?
……分割线……
测试环节,现在电瓶车不好进小区,20AH电瓶又重,先用12V5A的开关电源测试,结果逆变器一开机电源就过流保护了,逆变器启动电流这么大??
无奈把娃的童车6V小电瓶找了2个串起来,勉强测试下风扇,逆变器空载电流约0.6A,带30W鼠笼电机风扇运行正常,就是压降快,没一会就低压报警了,一点都不尽兴啊……

楼主:
对比论坛其他杂牌逆变器拆机作业,我这个用料在杂牌中可以算上战斗机了

网友:
可惜是12V的.如果是48V就好了!

网友:
捡漏了,正常使用吗

网友:
真不错 价格很是美丽

网友:
不错啊,捡到漏了。

网友:
战斗机 不错呀

网友A:
纯铜的,卖铜也值150元。

网友:
正弦波的,,真是便宜。。。。

楼主:
唯一缺点就是散热,直接通过铝排贴在铝合金外壳上,单风扇。
好在前、后级功率管都有热敏电阻温度保护,日常使用通过手摸外壳就可以估计功率管温度了

网友:
3000W是3秒瞬时输出吧!

网友:
满功率12v输入电流太大,比较鸡肋

网友:
没有翻车

网友:
130太便宜了

楼主:
帮问了,只有一个,本来准备拆机后推荐给坛友的

网友B:
这个按变压器算最多15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变压器算最多1500瓦

这个价格,只要是正弦波,功率有1000W就是赚,本来标注的就是1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的,卖铜也值150元。

目测用料不错,就是没示波器,不然测试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