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支持红外遥控的节能智控器,芯片也是被打磨掉的

楼主(2024-05-12):
近日看到某鱼那位包邮的卖家推出一款淘汰的节能智控器,两个智控器+一个遥控器,2.88元包邮。
虽然这东西买下来也是没有用的,但为了要拆一拆它里面究竟是什么东东,况且这价格也不贵,结果下了一单,没想到卖家当天发货!

这种智控器的型号是F0-200R。这是干什么的?具体怎么用?到现在我都没去研究它。知道的大佬在后面回复一下。

这是整个的外观与赠送的遥控器:

拆开后的情况:

主控芯片封装为TSSOP20,型号已被打磨掉,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经测,芯片第7脚是GND,第9脚是VCC,5v供电,有哪位知道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这是板子背面:

这东东的名字叫得很好听----节能智控器,全称应该是节能型智能控制器。就这么简单,也不知节能在哪个地方,智能在哪个地方。哈哈!

网友A:
外接加热没设备,控制温度在设定的范围之内,估计孵小鸡、在冬天发豆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加热没设备,控制温度在设定的范围之内,估计孵小鸡、在冬天发豆芽用得上。 ...

没有温度显示的,孵小鸡得准确的温度的。应该不是孵小鸡用的。

网友B:
好东西啊!赚大了,可以搞许多用途

网友C:
现在很多山货或小作坊出的电子产品上的芯片都打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赚大了,可以搞许多用途

可以搞个什么?那芯片又不知是什么型号,想改装都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山货或小作坊出的电子产品上的芯片都打磨处理。

没错,怕产品被抄袭。

网友:
真便宜呀真的便宜

网友D:
原来都是两个设备一个遥控啊,我以为我的漏发了一个呢

网友E:
目测stc的单片机?

网友F:
这家便宜是真便宜,9块多的5.1大礼包也超级值。用也是真没用,闲置,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stc的单片机?

应该不是,电源引脚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都是两个设备一个遥控啊,我以为我的漏发了一个呢

他里面有说是两个一组,赠送一个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家便宜是真便宜,9块多的5.1大礼包也超级值。用也是真没用,闲置,吃灰中。 ...

请问五一大礼包都有些什么?现在好像还有几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里面有说是两个一组,赠送一个遥控器。

哦,我都没细看买回来也没啥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都没细看买回来也没啥大用

用来拆元件吧,一个红外接收头,一个78L05稳压器,还有那壳子可以用来DIY作外壳。现在还不知那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知道,还可以利用来做点什么。

网友G:
最大输出负载200W,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输出负载200W,功率不大。

里面是个可控硅,也没有加散热片,功率不能大。

网友:
2.88元包邮这价格真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