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遥控门铃的微动开关

楼主(2024-05-12):
遥控门铃有点年头了,按了没反应。估计就是微动开关不行了。

拆开一看,是长脚的微动开关,万用表量一下,按下去没反应。

找了个短按钮的微动开关换上。然后把原来的长脚剪下来用502沾到按键背面,美工刀修好长度,完美复活。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502粘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掉吧???

------------------------------

网友:
微动开关换同长度的最好,要粘的话热熔最好。

网友A:
用WD40猪大油往微动缝隙里滴几滴,然后连续按40下就行了

网友:
微动开关,,质量很重要,,就像电脑的开关一样,,,有些机箱开关几年就没用,,有些几十年也一样好用

网友:
不洗下板?洗板水咱也有,效果最好,但剧毒,高纯度酒精用棉签擦擦。。。

网友:
烙铁没出场啊。。

网友:
感觉现在这种小开关质量越来越不好了,还不拆机顶盒或者电视机上的开关好一点。

网友:
接头位置套个合适的塑料管

网友:
这个按钮使用时间长了,的确容易坏,更新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WD40猪大油往微动缝隙里滴几滴,然后连续按40下就行了

为啥非得40下?39和41会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WD40猪大油往微动缝隙里滴几滴,然后连续按40下就行了

猪大油,有没有实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得40下?39和41会咋样?

39还是不好使,41容易变双击,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猪大油,有没有实验下

管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