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台显示器,屏幕会出现一圈光圈,谢谢

楼主(2024-05-12):
电脑开机屏幕会出现一圈光圈,使用一段时间后  光圈会变得不那么明显或者看不到。这个是什么原因?屏幕还是背光驱动的问题 或其他问题?
换了数据线、换了电源;电脑同时接2台显示器,其他显示器不会有问题,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请大家帮忙看看 分析下。谢谢!

网友:
快坏了,换吧

网友:
烧屏,老化。。。换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自己换成功的几率不高

楼主:
松人,才几个月,平时都没怎么用。 开机一段时间后   就会看不到

楼主:
还在质保期内,赶紧找厂家。 松人  才买了几个月  。今天下午 开机用了一下午后  现在看不到了 。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老化了

网友:
质量堪忧,翻新屏或杂牌

网友B:
是不是夏天或室内温度高的是否出现?冬天室内温度低的时候不出现?
是的话就是边框热胀冷缩挤压内屏导致内屏轻微变形,以前我的LG27UD58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是通病,四周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泛红。
这是无解的,是设计缺陷,跟批次有关,同型号有些批次就没事。一般出现在这种超窄边框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夏天或室内温度高的是否出现?冬天室内温度低的时候不出现?
是的话就是边框热胀冷缩挤压内屏导致内 ...

我的是松人28寸的这款,Q28HGO1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冷机或息屏后开机就会有,开一段时间 就慢慢变淡 直到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自己换成功的几率不高

谢谢  我明天找售后解决

网友:
质保期内,赶紧找厂家

网友:
小众牌子,质量肯定差得一批

网友:
在保修期里,直接找售后换新,不用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人,才几个月,平时都没怎么用。 开机一段时间后   就会看不到

在保赶快修。多亏当年没买这个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人,才几个月,平时都没怎么用。 开机一段时间后   就会看不到

松人,质量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保赶快修。多亏当年没买这个牌子的显示器

我是看上了4K  3:2 比例的屏幕, 当时只有华为 和 松人 华为的太贵了。 现在这种比例的还要其他2个品牌 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