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锡焊的核心

楼主(2024-05-12):
用过6支烙铁,小时候火烙铁,像个锤头,放在炉子里烧热,妈妈和我一起焊手工小船。后来有了一支内热电烙铁,20w吧,焊接收音机,挺好用。工作后买了一支黄花907,调温的,没觉得比那20w小烙铁好用多少,前几年买了一支德力西的号称精密烙铁75w,数控的,比黄花907好用点。大焊点还是不行,就19元买了100w外热电烙铁,大焊点,焊电池组,那就是神器,1cm粗的头子,就是启动太慢,要好几分钟。再后来就自己diy一个245焊台,比那德力西精密烙铁好用多了,但大焊点还是不行,开关电源接线柱这类还得那个100w外热。
从这些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锡焊,核心在烙铁头,所有外围的只是用来加热这个烙铁头,真正锡焊的过程在于头子热量传递给焊点,头子要远大于焊点,才能保证头子温度下降不多就把焊点温度提升到目标温度,头子热容是关键,回温只是锦上添花。要想焊接成功,最关键是头子体积要远大于焊点,别指望回温来弥补热容。头子肯定越大越好,只是太大了不方便小空间操作。

网友A:
这是什么话?重点不是锡线吗?

网友:
铬铁头够大,温度合适,一次瞬间焊好。

网友:
T12用非标头,大焊点很爽。

网友B:
我觉得,大小没有这么讲究的,你那些头估计是烧坏了,能熔锡不吃锡那种状态

我现在用的最好的烙铁50块,外热式的,之前内热就是容易坏,我估计因为加热芯和头的接触不良,导致加热芯坏,头也容易坏,内热的头要么不热,要么久了就太热(如果加热芯和头接触良好可以热平衡),导致没几下就氧化不吃锡,后来换外热的好很多,但是我已经怕了,热了我就拔电,因为我用得少,没必要买调温的。调温的作用就是保护头不烧坏,其次才是不烫坏要焊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大小没有这么讲究的,你那些头估计是烧坏了,能熔锡不吃锡那种状态

我现在用的最好的烙铁50块,外 ...

支持楼主的想法,热容量,热量传递到焊点很重要。
你的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很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想法,热容量,热量传递到焊点很重要。
你的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很大的错误。 ...

错误要说出错误在哪里,否则没有意义

传递到焊点非常重要,传不过去慢慢焐热会烫坏板子,这个没有什么分歧的,我反对的是楼主说的按大小来分

网友:
焊点要和焊头匹配
焊锡丝流动性要好

网友:
我一把刀头用了多少年了,大小焊点通吃,除非是很挤的地方必须用下尖头。烙铁我觉得功率比热容更重要点,功率跟不上你头大也热不起来啊

网友:
现在是锡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话?重点不是锡线吗?

63锡熔点183度,理论上250度完全能浸润焊点,为何我的烙铁常常要调到350?因为抵住焊点时,烙铁尖端温度会迅速降温,远低于350,能到250度就不错了。没有温度,焊锡丝再好也不行。
假设焊头温度平衡在350度,焊点体积和焊头一样大,接触时,排除热阻等因素,平衡温度就是350+30的一半,190度,算上热阻,63锡无法融化。如果焊头重量是焊点10倍,焊点温度就能在300度以上了,轻松浸润(温度过高易形成焊渣反而不好)。
有人比较依赖回温,这个技巧要求高,升温快过冲也大,小心焊点过热。
波峰焊是很理想的,温度控制稳定且更低,热容相当于无限大,接触面大,板子原件不会烫坏。手工烙铁头实在是考验技术,有限的热容,不得不依靠一些回温,将烙铁头先加温到一个很高但不至于烧死的温度,抵住焊点,估算温降,还有原件耐受温度时间,合适的压力,合适的焊剂,合适的时间,一次成功。
昨天我给小扭子开关焊导线,第一下没牢固,又抵上去复焊,焊锡刚融化的瞬间,引脚掉下来了,才想起厂家说明:250度2s。我350度的烙铁,热容倒是没问题,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对于一个入门级人员来说,刚刚接触到焊接,要学的东西,感觉特别多。得到的认识就是干就完事了,失败了才好总结教训。

网友:
这个要支持楼主,络铁头热容量越大,焊接越爽,但受限于操作空间。回温功率和回温速度当然也要跟上,不然连续焊接操作速度会受限,

网友:
焊锡质量要好呀!!!

网友:
热容要大,焊锡要好

网友:
大焊点自然需要大功率支持,能量守恒。

网友A:
引用 楼主:
63锡熔点183度,理论上250度完全能浸润焊点,为何我的烙铁常常要调到350?因为抵住焊点时,烙铁尖端温度 ...

你买一套高频烙铁,300的温度随便焊。这东西又不贵,用过之后保证你觉得焊锡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套高频烙铁,300的温度随便焊。这东西又不贵,用过之后保证你觉得焊锡是那么容易的 ...

别把高频想得太好,之前我也认为高频就是终极,不过看了很多小视频后,也不是那么理想,不过就是小巧的能控温的外热电烙铁而已,还有高频泄露这一胎带的短板。
无论啥烙铁,把关注点放在烙铁头靠自身热量加热焊点就好。加热方式、温控方式、防腐蚀手段等都是二线环节。老式20w内热电烙铁也挺好用,t12持续工作功率还没有20w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把高频想得太好,之前我也认为高频就是终极,不过看了很多小视频后,也不是那么理想,不过就是小巧的能 ...

抖音?别看太多短视频,没有哪个知识是能很简单地说明白的。高频泄露这是什么东西?哪个伪科普写的?虽然现在的数码之家不像以前那样大神满地跑,但正常科普应该还是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