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公牛排插指示灯,都是限流电阻烧了

楼主(2024-05-12):
公牛 排插指示灯4个 不亮了,都是限流电阻烧了,质量也不咋的

都是电阻烧了,换电阻修好

网友:
是不是电阻功率小了,用1/2瓦或者1瓦的电阻应该会好用吧。

网友A:
220v用220k的电阻就是坑爹,这认知水平说明这个品牌也就村办企业

网友B:
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应该就好。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假冒的公牛插排哦,我有3个5控的这种公牛插排,至少使用了10年以上了,没有一个开关和指示灯坏了的。

网友:
换330K或510K的,应该不会坏。

网友:
换一个阻值大一些,功率大一点的电阻就行!!!

网友:
换功率大点的

网友:
加大电阻

网友:
换大阻值和功率

网友:
不要换功率大一点电阻,是要换阻值大一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应该就好。

换大阻值电阻功率就降下来了,我都是换1MΩ的,坛友有测试3M5M的,现在的LED都可以点亮

网友:
真的公牛就这水?

网友:
换阻值大一点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假冒的公牛插排哦,我有3个5控的这种公牛插排,至少使用了10年以上了,没有一个开关和指示灯坏 ...

真品,坏了好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0v用220k的电阻就是坑爹,这认知水平说明这个品牌也就村办企业

那该用多少?用220K的话LED的工作电流也就只有1-1.4mA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该用多少?用220K的话LED的工作电流也就只有1-1.4mA了。

680k-1m都不影响功能,220k的一个电阻一年要2度电,这个插座用几个,一年电费都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0k-1m都不影响功能,220k的一个电阻一年要2度电,这个插座用几个,一年电费都几块钱 ...

看来,这个不起眼的发光二极管功耗还真不能忽略

网友:
记得以前拆过是330K的后来又坏的都换330K--470K 1/4W的 氖泡不好找

网友:
本身就是这样的,它的电阻太小,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