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EMIC-LAMBDA NND30-1515 ±15V@1.3A线性电源拆解(二)

楼主(2024-05-1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216-1-1.html

上次有朋友嫌拆的不够散要求来个大卸八块,这就安排!

网友:
做工、用料、构造都无可挑剔!

网友:
很好的做工,不是家用机可比的

网友:
±15V,1.3A的电流,就用了两个桥堆,4只K850,余量很大啊。

网友:
设计的不错,不是拼装的。

网友A:
这回拆彻底了,看你再都有啥说的!

网友:
加分鼓励,我每次都怕拆了后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拆彻底了,看你再都有啥说的!

网友:
拆解的细 致,做工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用料真好

网友B:
这种调压调流的原理要比开关电源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调压调流的原理要比开关电源复杂吧?

但就电路复杂程度,开关电源应该比这种线性电源复杂。
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有不同程度高频残余。
线性电源效率低,体积大(工频变压器重),纹波小,直流电比开关电源纯净。

网友C:
这电源变压器怕50W都没有,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变压器怕50W都没有,有何用

50W以下。变压器就不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也不是拆彻底不彻底的事,第一浪费时间,第=有时技术达不到,怕装回去出问题,有时有起哄的,喊叫不彻底,不彻底,有啥问题他才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