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来自男人的愤怒!被故意多次重摔的iPhoneX保资料维修详细过程

楼主(2024-05-12):
看完了上期的两分钱的成本修复进水的荣耀60SE不读卡没信号,一看就会,一做就好系列,今天来个进阶版的,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应该也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好,同样是无需换零件,材料成本一毛钱系列

先说说这个手机的故事吧,来个哥们从塑料袋里拿出来一个屏幕和中框已经分家的的苹果X,感觉他说话在强装镇静,问这个手机能修不,手机可以不要了,只要能拿到里面的微信聊天记录、相片和通话记录就行,其它功能无所谓。接着来了句都是男人你懂的......简单的一句话,里面不知隐藏了多少内心的愤怒,更多的是辛酸无奈吧.....到这里你们也应该明白大概怎么回事,不出意外的应该是头上长草故事,自行脑补这段这段时间外面青草的颜色,自行脑补故事吧.....

大概测试了下,报价,留下他号码 ,告诉他修好后给他打电话,他准备好密码(这种事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从职业道德来讲咱也不敢多问什么,因为只需要资料不用测试功能,所以告诉他我不用密码)然后来用我的屏幕导资料。

题外话,想着让拍照效果更好,我用的一加手机,打开了相机的10亿像素功能,拍照更清晰。结果来上传照片了才发现不能上传heic格式照片.....网上下载了不下十种heic转JPG的工具,结果要么是前几张免费,后面要开会员,有的是开始就要会员,有的要先上传到网站,一次只能转换两张,再下载到本地.....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还没有把图片格式转换好,最后在网上买了个转换工具才把图片处理好了,然后把图片顺序编号了又来发帖。拍照的图片格式全部不支持。

就是这个图片格式就折腾了一上午时间

下面正式开始吧

手机正面,看裂痕应该是左上角先着地

手机背面,右下角里面的铁底壳明显变形,难道又摔了第二次

从正面看这里是中框右边的位置,明显弯了,只故意摔一次不可能这么多个方向都变形

这里直接干断了,这是存心想摔坏呀,估计就是里面有故事的原因

顾客塑料袋装过来的,屏幕和中框直接分家了,显示排线,触摸排线,听筒感光排直接断了
虽然他这个面容估计已经坏了,但维修前按流程上方摄像头和面容的位置用高温胶保护下,不保护面容通电的情况下手指碰一下有可能就静电电坏了

电池也开始怀孕了,中框左边断,右边凹进去,下方也歪进去

上电源表测试开机电流,看到这个起伏的波形,心里窃喜,这不是已经开机了吗,难道要捡钱?

上面的电源表,被同行戏称武装到牙齿的电源表,典型的捡到个鼠标配台电脑系列,电源表150买的,改上去的东西300+

找我的屏幕装上测试,这不是已经开机了,竟然没摔坏?

正常进入桌面,但是不出意外的触摸失灵,换其它屏也一样,这种双层主板的重摔后容易分层虚焊掉点,引起不触摸没声音没信号等各种和下层板有关的问题
至此,报价,顾客留下电话走了

拿出加热平台,准备分层

主板放上去,温度通过下层板和中层传上来,镊子试探下,能推动了证明锡就熔化了

中层因为是低温锡贴合的,所以很快就能取下上层板

不出意外的掉点了,上面的黄点是上层的焊盘掉了

上层板对应位置

吸锡带拖干净上下层焊锡,并清洗干净焊油,拖的时候忘了拍照,借用的以前的照片

准备用这个飞线补点,0.02mm,比头发丝还细

主要用到的工具,三目显微镜,帖子中显微镜下的图片就是上面那个粉红色的工业相机传到显示器上拍摄的,右上角的快克861DW风枪

飞了三根出来并清洗干净,外面的是地线不用管,摔松的拖锡的时候就掉了

刀尖和镊子配合,随意的打下圈,增加焊点接触面积

上3秒固化油固化,不然贴合时加热就会掉

三秒固化油,紫光灯照几秒就固化了

准备固化

放上去,然后拍个照的时间就好固化好了

刀尖刮出多余的固化剂,清洗后就露出焊盘了

对照图纸测试下飞线出来的阻值

请无视偏差,有400左右的阻值就正常了

准备中层贴合的138度低温锡和对应的锡网

对好脚位后刮上锡浆,左边卡座的位置用纸片挡一下,以防锡浆粘上去

拿掉锡网后放加热平台上,很快锡珠就成形了

中层植好锡了,A11处理器,清洗并检查里面是否有异物

中层上打一圈少量的焊油,准备贴合

30秒左右,镊子推动一下,明显有自动归位的动作就贴合好了

小心拿下来,放桌面的瓷砖层上有利于散热,旁边暴力风扇再吹一下,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

开机测试,涛声依旧,还是不触摸,重摔的机子果然没有这么简单

对照图纸,对触摸接口座子的阻值打一遍,发现6脚OL无穷大,刮开固定黑胶打电感上方的阻值也是OL

对照原理图继续跑线路

这个点是直通CPU的控制信号,不通能触摸反而奇怪了

点位图上连线示意

必要的工作条件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触摸座子出来中层上对应位置

继续分开测试,这个点果然和触摸6脚不通,还是上面用的那个0.02的线飞线加三秒油固化

6脚的这个保护电感上端加点锡浆吹成球准备接线,这种小位置烙铁没有风枪方便

风枪几秒就吹化了把刚这根线插进去就行,是不是比烙铁简单

同样用三秒油整根线固化好

重新贴合后再次打阻值,阻值已经回来了

试机

就喜欢这种电流波形,明显已经开机了,峰值电流达到了2.5安

开机滑动就进入密码界面了,至此保资料成功,也能成功收钱了。因为不知道密码,随便乱按了五个数字测试

紧急呼叫里面继续测试一下,数字都能按得到

输入一下我的论坛账号,当然了有手机方面问题也欢迎咨询我,这个就是我的微信号。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坐沙发,膜拜一下,现在老眼昏花,不能玩这个了

网友A:
果然要为认知付费啊,明明很多开源或者免费的工具都可以正常读写HEIC格式的...

网友:
估计是掉地上又被车压了

网友:
这个厉害,工具齐全

网友:
学习啦!看那个钢网我就不想动手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玩不来玩不来哈哈哈

网友:
感觉修手机和修电脑的好厉害,各种绣花一样的操作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及时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要为认知付费啊,明明很多开源或者免费的工具都可以正常读写HEIC格式的...

...

数码之家手机端也可以直接上传heic格式图片

PS:另外建议楼主将资料的截图分辨率调大些,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
需要用显微镜下操作,太小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专业技术的人做!

网友:
看完本帖,非常有信心“一看就会,一做就好”,可接个相同命运手机验证一下,等待中......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梗,是被摔坏的手机里夹了RMB,还写了纸条“师傅不要修好,LP要查信息”。LZ技术高超,值得称赞,但不知如此操作,是拯救了2个家庭,还是毁掉了2个家庭个人观点,不喜匆喷。

网友:
果然还是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