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了 19v电源还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4-05-12):
今天逛废品站5块拿下一块剪线台达180w电源 不得不说线剪的是真彻底   请问可以拿来干什么

网友:
把充电钻改成电源的。

网友:
老笔记本电源坏了就有用了。 还有现在好多显示器也是用19V的。

网友:
做核弹引爆器

网友:
要是12的用处就大了

网友:
我买了2个用来做笔记本的电源,很不错。

网友:
先修好,再备用!!!

网友:
我家里也有好几个,实在没想出有什么用处。EBC-A10H上这次用这个,下次用那个。。。

网友:
可惜剪线了,不然秒翻10倍

网友:
t12用24V-多点的最好,,,升温快,,这电源可拧镙丝的

网友A: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剪线呢,如果需要破坏防止再利用直接砸碎不是更彻底吗?

网友:
我也是改为里电钻的有线供电的

网友:
这种带螺栓的电源   非常好拆  真羡慕周边有废品站

网友:
这个可以,电流大,电压上下浮动不高可改,使用范围就大了,

网友:
刚好有一个这个9A电流的电源,前段时间收了个外星人笔记本就是这个电流的电源,应该是高配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剪线呢,如果需要破坏防止再利用直接砸碎不是更彻底吗? ...
垃圾佬拆铜当然是先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