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谨防无知且固执的长辈-防盗窗不能承重

楼主(2024-05-12):
我有个农村堂哥,他小孩也是这样没的。
三番五次的提醒,不要把小孩放到防盗窗上玩,长辈死活不愿意听儿女和媳妇的话。结果有一天小两口出去上班,小孩真的连着防盗窗一起掉下去了。也和这个一样,当场就死了。

一个家族不怕穷也不怕风浪,就怕有无知又固执还控制欲十足的父母,一个家庭只要有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一辈子都要倒霉过苦日子,年轻人要尽快脱离这样的父母,同时也要警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人的问题,跟长辈与否无关。

我堂哥的儿子是他亲娘害死的,死活不听儿女和媳妇的劝告警告,非要把小孩放防盗窗上玩耍,结果真的掉了

网友B:
如果固定好了是可以承重的,问题是基本打的膨胀螺丝深度浅而且数量不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固定好了是可以承重的,问题是基本打的膨胀螺丝深度浅而且数量不够...

------------------------------ ...

我可以说这种老房子,几乎没有哪个膨胀螺丝是装的牢固可靠的。而且这种不锈钢的防盗窗,每条焊缝也就点两下,忽悠。把小孩放这上面玩耍,那就是找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说这种老房子,几乎没有哪个膨胀螺丝是装的牢固可靠的。而且这种不锈钢的防盗窗,每条焊缝也就点两 ...

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这个理...

----------------------------------------

网友C:
一句“无知且固执的长辈”就把自个的责任推给了长辈,这样说活就有仇视长辈的心态了,心理扭曲的表现。

网友:
以前那种实心钢棍肯定能承重,现在的是不到1mm厚的不锈钢管,如何承重?

网友D:
安装用的铁膨胀,还特别细短,时间长了就会锈的更细,所以整体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无知且固执的长辈”就把自个的责任推给了长辈,这样说活就有仇视长辈的心态了,心理扭曲的表现。 ...

有些人一辈子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当他们当了父母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做人了。苍蝇不会因为繁殖了后代而变得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用的铁膨胀,还特别细短,时间长了就会锈的更细,所以整体掉落。

你想多了,膨胀螺丝是以前的工艺,现在都是用“炮钉”了

网友:
我们小区的防盗窗一律不允许外延,看来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室外的普通膨胀丝是吃不住劲的,尤其是日晒雨淋冰冻的。

网友A:
这个是人的问题,跟长辈与否无关。

网友:
我们这边的不锈钢护栏,也生锈,没几年就断了,薄的跟纸一样。

网友:
胀栓打的深没问题

网友:
整个掉的是安装出的问题了,下面要做斜撑,螺丝用金属膨胀管,现在好多都安装用小黄鱼之类的肯定要出问题的

网友:
防盗网安装工艺的问题,这种应该是膨胀螺丝正面受力的,如果是侧面受力的那要牢固得多。

网友:
没啥玩了,去防盗窗上玩,

网友:
我赞成楼主的观点,如果你和长辈的三观差异太大,最好是远离。

网友:
这个是事故。防盗窗装成这样,等于高空挂一块石头,迟早会掉下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