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修正波逆变器接电脑有噪音

楼主(2024-05-12):
之前买的3000w的正弦波逆变器用来带一两百瓦的办公设备觉得效率有点低了,又买了个实际500w的,本以为方波逆变器带开关电源没事的,谁知道电脑电源噪音明显,功率计也发烫,用了一个小时拆下来了。说是高次谐波造成的,不知道外接谐波滤波器行不行。之前只知道方波逆变器带电风扇不行

网友A:
直接接高压电容直流输出,直流给电脑电源用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高压电容直流输出,直流给电脑电源用完全可以

回头试试,看还有没有噪音了

网友B:
电脑长期使用你不用市电?

网友C:
换个好点的电源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点的电源也可以啊

方波逆变器不知道对电源有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长期使用你不用市电?

搞了个太阳能储能

网友:
几百瓦的逆变器又不要求是正弦波的,可以买个过去铁芯变压器的UPS,一般几十元就有,耐用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波逆变器不知道对电源有没有坏处

没坏处,逆变器效率高点

网友D:
带电脑还不买个好点的逆变器

网友E:
1000W功率好大啊

网友:
方波的,十有八九有噪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看还有没有噪音了

不适用于80PLUS电源,直流输入会造成电源主动PFC部分工作混乱或者不工作,保护不到位的会损坏PFC,正确的做法是串联一个合适的电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W功率好大啊

标的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电脑还不买个好点的逆变器

有个正弦波的功率大,卖家说方波的效率高,对开关电源没影响,谁知道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适用于80PLUS电源,直流输入会造成电源主动PFC部分工作混乱或者不工作,保护不到位的会损坏PFC,正确的 ...

这个回答专业,我电脑主机是蜗牛星际,电源我看看有没有内部图来一个,应该没有pfc

网友:
买个二手的ups电源便宜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适用于80PLUS电源,直流输入会造成电源主动PFC部分工作混乱或者不工作,保护不到位的会损坏PFC,正确的 ...

方波逆变器你让人家串联一个电抗···这不是坑人么,方波换相时,电抗的反向电动势直接把功率管干穿信不信

网友:
更换成静音风扇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波逆变器你让人家串联一个电抗···这不是坑人么,方波换相时,电抗的反向电动势直接把功率管干穿信不 ...

你字看全了吗?串并联搞得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