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威孚天力HP50废气涡轮增压器

楼主(2024-05-12):
废气涡轮增压器主要由涡轮机和压气机等构成。将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引入涡轮机,利用废气的能量推动涡轮机旋转,由此驱动与涡轮同轴的压气机实现增压。涡轮机进气口与发动机排气歧管相连,排气口则接在排气管上;压气机进气口与空气滤清器相连,排气口则接在进气歧管上。

废气涡轮增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空气压缩机,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进气量。它是利用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惯性冲力来推动涡轮室内的涡轮,涡轮又带动同轴的叶轮,叶轮压送由空气滤清器管道送来的空气,使之增压进入气缸。进入气缸的空气压力和密度增大,可以燃烧更多的燃料,相应增加燃料量和调整发动机的转速,就可以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了。

涡轮机叶轮与压气机叶轮通过增压器轴刚性连接,这部分称作增压器转子。增压器转子通过浮动轴承(转子高速旋转时可保证摩擦阻力矩较小)固定在增压器中。发动机工作时,排出的废气以一定角度高速冲击涡轮机叶轮,使增压器转子高速旋转(最高可达20104低转/分钟)。压气机叶轮的高速旋转使得发动机进气管内的气压升高,达到增压效果。如此,在进气过程中,空气会受到较大的压力,从而使更多的、密度更大的空气进入气缸。这样,燃油就可以更加充分的燃烧,发动机的性能便更上一层楼。

以上 来自百度

几天前拿到一个报废的涡轮增压器

还是个牌子货

涡轮进气口 跟发动机排气歧管连接

旁通阀

涡轮排气口 跟排气管连接 里面可以看到涡轮叶片和旁通阀盖板

压气机进去口 跟空滤连接

压气机排气口 一般接中冷器后在接到发动机进气

直接开拆

拿掉旁通阀

旁通阀盖板

拆掉涡壳

拆下压气机外壳

压气机叶片 加工精细 应该是CNC加工的

拆掉固定螺丝 彻底分解增压器核心

转子轴加工精细 居然还有个二维码 不过轴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这玩意儿应该是整个增压器里面最值钱的玩意了

转子上有两道密封环 一道已经完全坏了 剩下一道金属密封环

另一端的支撑轴承

这个铜件是核心中的核心 浮动轴承

润滑油从校油泵通过油管 进入这个进油口

油流进浮动轴承的进油口 充分润滑转子轴并且带走部分热量

然后通过回油口流回油底壳

好了 拆完  铜归铜 铁归铁 铝归铝

网友A:
刚刚才刷到一个维修旁通阀盖密闭差的就看到拆解涡轮增压了

网友B:
这是什么车型上的?
同事十多年的老X1上周突然报动力故障,拖去4S说涡轮坏了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增加排气阻力?吸气时用电磁阀放一点高压氧气比这技术要求低多了

网友:
那个铝轮看起来真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刷到一个维修旁通阀盖密闭差的就看到拆解涡轮增压了

理论上 只要蜗壳不裂都能修 转子和轴承都有修理包 可以花很少的钱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车型上的?
同事十多年的老X1上周突然报动力故障,拖去4S说涡轮坏了 ...

看标是配套云内发动机的 具体机型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不会增加排气阻力?吸气时用电磁阀放一点高压氧气比这技术要求低多了 ...

喷纯氧?不怕爆震严重发动机报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喷纯氧?不怕爆震严重发动机报废?

在吸气口喷氧。只是提高吸气的氧比例,就像病人鼻头挂的氧气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吸气口喷氧。只是提高吸气的氧比例,就像病人鼻头挂的氧气嘴

这跟人吸氧可不一样!空气流量计数据和喷油量不匹配 爆震是必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跟人吸氧可不一样!空气流量计数据和喷油量不匹配 爆震是必然的

平原上明显比高原动力好。如果在高原喷点氧,让吸气氧浓度和平原一致,动力回到平原水平,它会爆震不?

网友D:
这玩意儿比机械增压的成本还低不少,故障率还高不少,优点是不浪费动力。

机械增压和涡轮增压各有利弊,还是喜欢机械增压,跟大排的赶脚一样。所以三年前试了又试,弄了个机械增压发动机的车子。当然油耗感人,大冬天500元三百公里。现在看相当于49年入国军,哈,科技发展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原上明显比高原动力好。如果在高原喷点氧,让吸气氧浓度和平原一致,动力回到平原水平,它会爆震不?{: ...

除非有实时监测海拔高度的设备配套 否则很难实现

网友E:
柴油机上的  货车柴油机上的 这个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维修的时候  不到最后  不要怀疑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比机械增压的成本还低不少,故障率还高不少,优点是不浪费动力。

机械增压和涡轮增压各有利弊,还 ...

机增动力损失太大了 只能配套大马力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柴油机上的  货车柴油机上的 这个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维修的时候  不到最后  不要怀疑它坏了 ...

这玩意儿坏了会很明显的烧机油或者动力不足

网友:
机械增压和涡轮增压各有利弊

网友F:
老刀肯定会说这又是捡来的啦~俺好像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刀肯定会说这又是捡来的啦~俺好像信了

这有啥疑问的 本来就是啊!

网友:
高温条件下润滑怎么解决?用含油轴承还是有机油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