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损坏惨重,拆修山水低音炮 SANSUI GS-6000

楼主(2024-05-12):
前几天闵工的朋友送来一台低音炮,低音炮的故障是通电左右音箱没有声音,只有低音有声音。同时左声道的音箱线比较烫手,当时也没有在意。换了另一个音箱,试了还是音箱线比较有温升。换另一个声道,虽然线不发热,但是没有声音。于是拆开,发现该机虽然带有USB播放、蓝牙播放、还可以插话筒,并支持无线话筒,但是功放部分确是及其简单。功放部分用的是D1875,仔细检查发现线发热的那个功放芯片比较热。此时赶紧测试改声道的输出,发现直流电压竟然高达22付。该机采用双电源,这电压几乎是一路电压。于是报价后,开始维修。更换完损坏的1875,换上新的TDA2030A(因为我没有D1875)。谁知道故障依然如故。仔细检查功放板,发现左右声道和重低音部分用的是芯片一样。为了稳定性,本次维修全部更换成2030,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同时发现有故障的那个芯片的第4脚本该对地接有两个电阻,但是却没有。而相比重低音和另一个声道的功放芯片却接有两个电阻。于是照猫画虎,对照正常的那芯片,给有问题的那个芯片把缺失的那两个电阻补上,然后开机,试机发现声音很小,怀疑我的两个小音箱坏了。换了一对低音炮喇叭,声音正常。于是交付用户使用。

满意为就好了,谁知道用户傍晚拿回家,晚上就打电话说,一回家接上原机的喇叭,还是无声。由此判断,原来功放损坏导致原机的音箱损坏。后来用户修好低音炮后,又接上原机喇叭,导致机子又损坏了。于是让用户第二天连同他原来的那一对音箱和低音炮主机一起拿来,检查发现是否原机喇叭损坏。第二天用户将那一套全部带来,赶紧检查,发现低音炮的一对卫星箱喇叭都损坏了。于是,用户开始购买4个喇叭,我购买一对喇叭。然后再拆机,发现昨天换的2030芯片炸机了。于是又全部更换一下芯片,然后再用我的音箱试机。一切正常,三天后用户的喇叭回来了,接上主机。左右音箱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

本次维修由于没有仔细检查,凭经验主义,导致此次维修损坏惨重,损坏6只喇叭,又贴了6枚2030芯片,引以为戒

就是这款音箱,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拆开的样子,里面特别简单

简单的可怜的功放电源板

背面的型号,用户说,这个机子现在网上还有,竟然卖一千多,想想估计不是一个型号吧

这是侧面,左边那个板子是USB播放和蓝牙板子,右边是有线话筒部分,里面还有无线话筒接收板

修好的样子

我的爱好欣赏

网友:
长经验了,维修就这样,不过长了经验

网友:
损坏惨重

这单楼主是赚了还是赔了?

网友A:
没有经验,只要输出直流,必定烧喇叭

几乎没有意外

网友:
此山水非彼山水

网友:
喇叭的线圈那么脆弱,直流怼上去还能不烧?

网友:
看来这活不好干啊,钱不好赚

网友:
看来这保护不够完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验,只要输出直流,必定烧喇叭

几乎没有意外

谢谢分享!

网友:
TDA2030A是不能直接替换D1875的,反过来可以。除非原来的供电电压在20伏以下,楼主修的这个供电都高于22伏了,TDA2030A芯片在这个电压下小命不长。

网友:
外行表示:字写的真工整

网友:
收拾收拾废品站吧

网友:
文如其人!  一个声道的2030A我也换过  仍然是发热严重  找不出原因 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
烧机是有原因的,下次先检查测试后整套再维修!

网友:
这修的从里到外换完了

网友:
完全描绘了曲折的维修过程,老板文字功底不错

网友:
喇叭保护也没有,低成本的产品,OCL功放坏了,长时间通电导致喇叭坏了,回头又把试机喇叭烧掉,然后修好功放板,坏的喇叭又把功放板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