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电动升降照明灯

楼主(2024-05-12):
工作原因,需要工作灯照明。最早是买了这种磁吸底座的,可是用后发现还是不方便,因为照明区域有限,要不时移来移去。

后来考虑干脆还是用LED日光灯吧!1.2米长的,还要能够上下移动。
最初想用气动,但是气缸的伸缩杆受力不行,行程长的话容易搞坏,也不好安装,于是用马达加减速器,加上升降晾衣杆的滑轮组件,搞了个电动升降日光灯:

有点歪,不过影响不大。
下面简要说一下制作过程。

370蜗杆自锁减速电机。升降到位后,断电,要能够自锁,因为总不能一断电又掉下来吧?

DC 12V,转速90转/分钟,电流不超过100mA,扭力够大。整个日光灯加灯罩不会超过1kg,绰绰有余。
配图片中的缝纫机卷线轮,实际的升降速度还可以。

1.5mm粗的轮胎线,鱼线,风筝线,名字挺多,反正够结实的。

用一个M6的螺丝,一端磨平成D字形,套上卷线轮后,在平端一边的卷线轮上堆锡。由来固定卷线轮。当然还要用联轴器连接减速电机的轴。

换向开关用这种自复位3档钮子开关:上推上升,下推下降,松开后回到中间,是为停止。6块钱一个,感觉好贵。

手头的无刷电钻钻不透整个钢板,只好用迷你切割机割了口子来对付。

装好220V电源开关和换向开关。右边那个是原来的工作台调速器。

7块钱的12V开关电源,里面没有EMI电路,用起来都有点担心。

初步固定好电机和滑轮,这是左边。这边的滑轮要用双轮的,因为要把右边的线也穿过来中继。然后把所有电线连接好。

右边的滑轮,这边是单滑轮。三角支撑杆聊胜于无。

穿好左边的线。系到卷线轮的孔上。

都是按照升降晾衣架的安装方法来的。

线的末端简单的系到灯罩上。最初在PDD上买了一套带灯管的灯罩,发现有频闪,闪得头晕。后来换了个佛山照明的才好,价钱自然是贵了一倍。

右边穿线。

差不多了。简单点,就没有加上限位开关。

期间用水平尺来控制水平。

后面

通电试验一下,发现不能保持水平,一会儿左边高,一会儿又变成右边高......分析后,发现是两根线共用一个卷线轮的原因。卷着卷着,其中一根线就靠边了,然后就在边上卷了,越卷线团越大,如此这根线就卷的快,对应的那一端就拉高得快......

解决方法是两根线用各自的卷线轮,互不干扰。

把螺丝换成长一点的,M6*30,加一个卷线轮,当然也要堆锡固定。

......

长久使用,不知道会不会对轴有影响,应该是有的吧?

再试,可以了,至少偏得不那么明显。升、降,升、降......玩得不亦乐乎,哈哈。

完工,小憩一会。

网友A:
一键实现升降,还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键实现升降,还很不错。

懒人一个

网友B:
我的床边笔记本电脑桌也是用的这种7字减速电机,开关是捡的汽车电动玻璃窗的开关,供电就一节9V方块电池,调节的少,一节南孚到现在都没换过,查了下订单,20年初买的,有点贵,24包邮,用了4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床边笔记本电脑桌也是用的这种7字减速电机,开关是捡的汽车电动玻璃窗的开关,供电就一节9V方块电池, ...

耗电的确很小

网友B:
我的这个是18转/分的,结果一个动滑轮还带不动,又加了一组动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是18转/分的,结果一个动滑轮还带不动,又加了一组动滑轮

卖家说转速越快,扭力越小?桌子太重了

网友C:
怎么不采用手摇晒衣架配件做,电机控制摇把位置

网友D:
下面那个是布卷吗?在家里就可以赚钱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采用手摇晒衣架配件做,电机控制摇把位置

那要加转向轮,改造也不容易吧,我是图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那个是布卷吗?在家里就可以赚钱真爽…

不是哦,那是磨刷......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哈哈

可以用升降晾衣杆改

网友:
日光灯的升降装置如果安排在天花板  地面上可以少些支架
看房子空间很大
甚至,在墙壁高处安置轨道  做成天车那样  那这个日光灯可以到处移动

从高空还可以 安置比如电源拖线、水管、气管。。各种工具

这样地面就简洁了,工厂很多这样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耗电的确很小

这种单线的升降机构和楼主的双线升降机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做的不错,关键这种绳子耐磨吗,看到你卷线轮头上绳子都起毛了。

网友: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1N9_!!666654999.jpg

有点复杂啊。
感觉可以参考上面的餐桌升降吊灯的方案,直接用手拉一下就行。可能就是需要顶上固定是个问题。

网友:
做的不错,这是在生产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单线的升降机构和楼主的双线升降机构有什么区别

单线会不平衡,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那是磨刷......

我还以为那个是布卷…在家工作真好…